[经验] RT-Thread Studio 新建项目及项目导入介绍

楼主(2021-08-17):
RT-Thread Studio 每次启动打开软件主界面后会展示一个最大化的欢迎页窗口,如下图所示:

欢迎页左侧有四个便利的功能入口:创建 RT-Thread 项目,RT-Thread 论坛 ,视频教程,帮助文档,直接点击相应的功能名称即可使用对应功能。欢迎页右侧展示了三类内容:最新动态,视频教程, 最新 PR,点击对应的标签即可查看或者浏览对应标签页的内容。

新建
新建资源功能包括新建各类资源,例如工程,文件,文件夹等,新建入口有菜单,工具栏按钮,和工程右键菜单如下图所示:

导入
RT-Thread Studio 的导入功能不仅支持导入现有的 RT-Thread Studio 工程,还支持用户将 MDK/IAR 格式的工程导入到 RT-Thread Studio 中,便于用户迁移开发环境。

RT-Thread Studio 项目导入
在 Studio 资源管理器窗口中点击右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导入功能:

打开导入功能向导,选择导入 RT-Thread Studio 工程:

点击 下一步 后,点击 浏览 按钮选择要导入项目所在的工程目录,导入程序会自动扫描该目录下所有可导入的工程,将结果列出在项目列表中。在工程列表中勾选要导入的工程,然后点击 完成 即可。

MDK 项目导入
开发者可以将现有的 RT-Thread MDK 工程直接导入到 RT-Thread Studio 中,MDK 工程在导入到 RT-Thread Studio 后,将有如下特性:
  • 保持原有项目的目录结构
  • 保持保持原有项目的源文件
  • 保持原有项目的头文件路径
  • 保持原有项目的宏定义

导入示例

本小节将以 bsp/STM32/stm32l475-atk-pandora 工程为例,演示如何导入一个 MDK 工程到 RT-Thread Studio 中,导入前工程目录如下图所示:

在 Studio 资源管理器窗口中点击右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导入功能,然后选择导入 MDK  项目到工作空间,然后点击下一步, 如下图所示:

点击浏览选择工程目录下要导入的 MDK 工程,选择 MDK的可执行文件,然后输入导入后的工程名,点击完成即可, 如下图所示:

导入成功后,会在原工程目录下创建 .rtt-studio 的工程目录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项目资源管理器此时显示界面, 如下图所示 :

当一个 MDK  工程被导入到 RT-Thread Studio 之后,原工程的组织结构会保持不变,如下图所示:

与原 MDK 工程相同,RT-Thread Studio Group 中的源文件也可以存放在工程的各个位置,而不必实际上按照这种组织结构而存放文件。
可以注意到导入的 Group 和源文件右下角有一个小方块和箭头指示,表示区别于原生 eclipse 那种所见即所得的文件组织形式。这种右下角带方框或者箭头标识的文件夹或者文件,在 RT-Thread Studio 中分别称为虚拟文件夹和链接文件。
此时直接在 RT-Thread Studio 中点击编译按钮编译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RT-Thread Studio 与 MDK 工程同步
为了方便工程可以畅通无阻地在 RT-Thread Studio 和 MDK 之间切换使用,在工程右键菜单中有 同步 MDK 工程的菜单,并且分为两个子菜单,可分别从 MDK 同步到 RT-Thread Studio 和从 RT-Thread Studio 同步到 MDK,如下图所示:

MDK 工程配置
RT-Thread Studio 定制了一套配置 MDK 工程的界面,只要打开工程设置按钮即可:

配置界面中主要包含有:全局配置,、C/C++ 配置、汇编语言配置、链接配置。在 C/C++ 配置中,配置包含路径和符号时,可以打开 Settings 来添加、编辑、删除已有的值,下图以配置包含路径 ( Include Paths )  为例演示:

MDK 工程编译、下载、调试
与普通的 RT-Thread Studio 工程一样,直接点击下图三个按钮,即可执行编译、下载、调试,如果遇到下载或者调试没有反应,请在下载按钮右侧选择正确的调试器

IAR 项目导入
开发者可以将现有的 RT-Thread IAR 工程直接导入到 RT-Thread Studio 中,然后就可以使用 RT-Thread Studio 提供的更多工程配置功能。
IAR 工程在导入到 RT-Thread Studio 后,将有如下特性:
  • 保持原有项目的目录结构
  • 保持保持原有项目的源文件
  • 保持原有项目的头文件路径
  • 保持原有项目的宏定义
  • 将原工程中使用的 libc 库相关配置转换为 newlibc
  • 可以使用 RT-Thread Studio 提供的 RT-Thread 系统配置及软件包配置功能
注意 :目前仅支持 STM32 系列芯片的工程导入,后续会支持更多芯片。

导入示例
本小节将以 bsp/stm32/stm32f429-atk-apollo 工程为例,演示如何导入一个 IAR 工程到 RT-Thread Studio 中,导入前工程目录如下图所示:

在 Studio 资源管理器窗口中点击右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导入功能,然后选择导入 IAR 项目到工作空间,然后点击下一步, 如下图所示:

点击浏览选择工程目录下要导入的 IAR 工程,然后输入导入后的工程名,点击完成即可, 如下图所示:

导入成功后,会在原工程目录下创建 RT-Thread Studio 的工程目录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项目资源管理器此时显示界面, 如下图所示 :

此时直接点击编译按钮编译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导入工程管理添加与删除源文件
如果想在导入的工程中添加源文件,此时只需要保证该文件存在于工程目录中,然后手动拖入到相应的 group 中。如果想要从工程中删除某个源文件,则可以右键点击该文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删除即可,如下图所示:

即可在工程中看到 README.md 文件:

如果想要创建一个虚拟文件夹 (虚拟文件夹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文件夹,并没有实际的逻辑结构,其显示的内容可能实际上是分散于若干个真实的文件夹中,虚拟文件夹只是起到了一个归纳和汇总的作用),可以采用如下方式:

即可在工程中看到新创建的文件夹:

导入错误说明
本小节将介绍在导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以及遇到这类问题该如何解决。由于在导入的过程中要根据用户所导入的工程进行芯片检查以及一些文件的替换,有时会遇到芯片不支持或者文件找不到的情况,此时用户可以自行手动替换某些缺少的文件,使得工程可以构建成功。
常见的错误提示信息如下:
  • ERROR STM32MP157AAAx doesn't support import to RT-Thread Studio now
    说明 RT-Thread Studio  暂不支持导入当前系列的芯片。
  • ERROR get IAR version faiLED. Please update the IAR installation path in rtconfig.py!
    说明找不到 IAR 的安装路径 打开工程目录下 rtconfig.py 文件 , 修改 IAR 的 EXEC_PATH 。
    elif CROSS_TOOL == 'iar':
    PLATFORM    = 'iar' EXEC_PATH   = r'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8.0'

WARNING Can't auto specific link.lds file, Please specific a linker file mannually.
出现这种错误意味着在导入过程中不能自动替换链接脚本文件,需要手动指定链接脚本的位置。

WARNING Can't find xxx_startup_stm32fxxx.s, replace startup files failed.
出现这种错误意味着在导入过程中不能找到可自动替换的芯片启动文件,需要手动添加启动文件到工程中。此时直接将可用的 gcc 启动文件拷贝到工程中,然后拖到相应的 group 中即可。

网友A(2022-12-26):
不错,支持导入,很方便了脱离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