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ukun978,你来,我要跟你打赌,

楼主(2021-08-17):
刚才看到你们讨论RLC电路是否可能有正无负的问题,经过我计算,只要R、L、C是非零的有限值,那么此电路端电压必然有正有负,得不到你说的有正无负的结论,只有L→∞或C→0或R→0,才有有正无负的结果,不过此时电路已不是所谓二阶电路,
现在我设如下赌局,你看要不要来跟我赌一把:

你给出你认为能出现有正无负的RLC三个元器件的参数值(要求是非零的有限值,参数值不能超过软件的仿真分辨极限,比如不应给出类似10000H、0.01pF、0.001Ω这样的参数值),我或者广大网友按照你给的参数带入下面的电路进行仿真,仿真前开关先拨至电源一侧,开关导通电阻为零,断开电阻为无穷大,电源为非零有限正电压,启动仿真后,将开关拨至RL一侧,如果仿真结果显示电路端电压在某时刻为负值,则我胜,否则你胜,

为响应21小跑堂号召,本帖为纯技术贴,不设赌注,

另一个证明过程请各位直接跳至68楼查看,
证明过程请各位直接跳至57楼查看,
仿真结果请各位直接跳至37楼查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说了,不设赌注,不过你想来有赌注的,可以,我奉陪,2000就2000,

可以私下里聊赌多少。

但是必须在这个贴里说清楚问题。

约好赌资,现在双方开始上证据。

我上的第一个证据是剑桥大学教材:

图中蓝箭头就是临界值。

你为什么不敢用仿真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该你上证据了。

我的题目是要求你给出三个参数值,你给出的教材图片无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题目是要求你给出三个参数值,你给出的教材图片无效,

如果世界上最权威的资料,你都看不上,这个蛋,会不会扯三天三夜也扯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世界上最权威的资料,你都看不上,这个蛋,会不会扯三天三夜也扯不清???
...

如果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应该可以给出三个参数值才对,我只要三个数值,其他一切证据无效,我也不需要,

网友A:
你用笨脑筋想一想,你这个标准是不是有问题???
什么叫极限??

地球人都知道,仿真闭环电路所用的电感和电容值,可以设成1G 例如电容设成1GF

0.001Ω  0.01pF就超过软件极限了,你用的是不是叶春勇先生前天编制的mini spice  ?

楼主:
标准是不是有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你一定要取极大或者极小的值,那么其实就是想要达到我说的“只有L→∞或C→0或R→0,才有有正无负的结果,不过此时电路已不是所谓二阶电路”这种状态,我就是要避免你利用仿真软件运算字长不够的漏洞,

有本事你就别说废话,给出三个不是极大或者极小的参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准是不是有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你一定要取极大或者极小的值,那么其实就是想要达到我说的“只有 ...

赵本山玩范伟,不过是玩个两头堵,你这是玩三头堵:

好比要我给你找个对象,身高既然高于1米7,同时还要低于1米6.

你与其在这里给定这么多数据,不如直接说:你能让高Q电路不振荡???

老夫答应和你玩,是看你这个条件的:

大家看清楚他的原话:只要元件值不为零就行了。

网友A:
楼主说,这个参数就不是二阶电路了:

那么我请问:什么叫二阶电路?这个参数的电路,没有两个极点吗??

楼主:
我玩三头赌?是我先设下赌局,你后来才接受的,我的题目你有没有看清楚你就接受?

仿真字长问题是这个赌局唯一的漏洞,所以我要在你接受赌局之前就堵上,我主题帖可是一个字都没有改,别说你没看清楚,

其实很明显,想要把参数值设置为极大值或者极小值的目的,就是要让二阶电路退化为趋于一阶电路,让运算字长不够的仿真软件在进行舍入运算时,出现影响结果的偏差,将量变误认为是质变,

楼主:
各位网友,xukun978给出了好几个图,那几个图中,电压下降到横轴附近时,端电压究竟是多少?是0.0……几V还是0V还是-0.0……几V?你们有看到吗?没有看到明显的过零就是没过零吗?各位自己计算一下,仿真一下,就知道取极大值或者极小值,就是要让二阶电路退化为趋于一阶电路,这就相当于问一张纸是一个平面,还是一个长方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玩三头赌?是我先设下赌局,你后来才接受的,我的题目你有没有看清楚你就接受?

仿真字长问题是这个赌局 ...

大家来欣赏一下题目:

他至少说了两遍,只要元件值不是0就行了,我看到这个条件就和他玩了。
而且根据常识,软件里0.01Ω   10000H都,都不是极限参数。

楼主现在通过一堆数字限制我,不许取低Q参数,道理也是冠名堂皇的:低Q二阶电路,不是真正的二阶电路。

现实生活中买房子、买保险、买手机卡、办业务等会有霸王条款,如果不是专业人士,那近百个小字印刷的条款,是防不胜防。今天我在论坛上也碰到了!

他故意用小字体,把霸王条款隐藏在括号中,这是不是下套?

楼主:
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取极大极小值的方法,让仿真软件仿真不出负电压,这一点,我在设赌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我从来没说低Q二阶电路,不是真正的二阶电路,只不过不能让你钻漏洞而已,

网友A:
前几次打赌非常简单,就是简单的一句话。

例如和小7打赌,只要电路不是几阶的就行,判据非常清晰。和不起眼打赌,只要输入阻抗与另一个信号源有关就能定输赢。

今天这个小8,跟我玩霸王条款。

同志们要知道,R→0这是个模棱两可的说法,因为数学里的大小,必须有比较对象。没有对象,谁知道0.01是不是→0???

楼主:
其实,到这里,各位看官应该已经明白,这个问题属于哲学问题,争不出个所以然,已失去实际意义,

就像那个斯密特的Z一样,东西还是那个东西,每个人的意识形态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其实都是盲人摸象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次打赌非常简单,就是简单的一句话。

是不是霸王条款,各位网友自己看吧,

如果xukun978认为我的题目是霸王条款,应该在应邀之前提出来,而不是应邀后说我是霸王条款,

不过xukun978可以单方面撤销赌约,我绝不追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取极大极小值的方法,让仿真软件仿真不出负电压,这一点,我在设赌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

现在,你给的两个限制,是相互矛盾的:

0.01是非零的有限值,而且不是软件的极限值。

但另一方面说这些值是不行的。

你这不叫两头堵叫什么???

网友B:
搞技术就是这样靠堵挣钱的?度要是能创造GDP,国家是不是应该早放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给的两个限制,是相互矛盾的:

我不再讨论我设定的条件的问题,我的条件是在你应邀之前给出的,如果你觉得是两头堵,是霸王条款,你现在可以退出赌约,我就当你没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技术就是这样靠堵挣钱的?度要是能创造GDP,国家是不是应该早放开了 ...

玩玩嘛,活跃一下气氛,我首帖早已说了不设赌注,本来就没打算靠这个挣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再讨论我设定的条件的问题,我的条件是在你应邀之前给出的,如果你觉得是两头堵,是霸王条款,你现在 ...

你这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啊?
给出的两头堵条款,有疑问你这规则制订者还不解释,就干巴巴的一句:不玩你可以撤。
这是几个意思?

现在给你上证明:

其中的K值与V(0),P1和P2有关,通过调整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到上面的波形。

这个波形就是答案。

网友C:
楼主的lc电路范围太大,是低通,高通,带通,陷波?电路能定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lc电路范围太大,是低通,高通,带通,陷波?电路能定死吗?

电路就是首帖的电路,板上钉钉,钉得可死了,

网友A:
大家学过高等数学,就知道楼主在挖坑:

什么叫无穷大??1万算无穷大吗?1亿算无穷大吗?
什么叫趋于0?0.01算吗?0.000001算吗?

在这种无穷大无穷小数学概念上做**,如果是搞数学的没问题,对于实际问题就扯淡了,因为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C:
楼主,你的非零有限值,我记得软件可以用负值的,再限定一下,避免超出计算机精度

网友A:
同志们,你们知道这个坑,挖的有多深吗?

平时,如果在示波器看波形,如果波形没有移位时,和水平轴平行,示波器读数精确到mV,如果示波器显示是0V,那么就是0V,或者用万用表测量,显示是0V就是0V

现在楼主在玩极限的概念,即便两者相差10^-10000V,也叫有电压;即便是用100位数字表测量结果是0V,还有可能算是有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志们,你们知道这个坑,挖的有多深吗?

对喽,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什么叫有正有负?只要负那么一丢丢,就是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叫有正有负?只要负那么一丢丢,就是负,

大家看到了吧,人家在玩极限的概念,而这个概念你是永远扯不对的,

例如下图,你能不能给一个具体数据,例如电压差是1nV或者1uV之内,都叫0V?

如果是在仿真软件中调试,如果玩极限的概念,最折磨人的事情发生了:数轴上铁定有一点是Π,但是它无限不循环的,所以你永远找不到这一点在哪。
你知道它一定在那儿,但是你一定找不到它在哪。

所以下图这个波形,理论上一定存在,但你基本上不可能找到,因为计算机的字数是有限的,仿真精度是有限。
而根据楼主要求,差一丁点都不行。

网友A:
再例如一阶电路,一般认为3-5个时间常数后,就到达稳态值了,最多是10个时间常数。

而按照楼主的标准,必须是t→∞,也就是需要无穷多个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例如一阶电路,一般认为3-5个时间常数后,就到达稳态值了,最多是10个时间常数。

不要拿工程标准去衡量学术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拿工程标准去衡量学术问题,

你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我怎么和你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我怎么和你玩?

我不是裁判,我只是对我的题设进行解释,裁判是广大网友的仿真软件,我等你给出三个参数已经很久了,难道你就只能取那种极大极小值吗?别的值不能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裁判,我只是对我的题设进行解释,裁判是广大网友的仿真软件,我等你给出三个参数已经很久了,难道 ...

你是来打PK的,还是来磨嘴皮的??你不给个具体数字,我怎么知道合格与否???

电路早就有了,我使用肉眼是分辨不出来和横轴的区别了:

楼主:
好,把你这电路三个参数值给出来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把你这电路三个参数值给出来即可,

L=10,C=1uF  R=0.2   另:V(0)是使用代数表达式,系统自己算的。
注:这个通过调整V(0),使得刚好经过原点,手工计算几乎是不可能刚好经过的,代入这个约束条件,让软件自己算。

楼主:
我仿真得到结果如下:

开关切换后的第5~6us,电路端电压约为 -40n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私下里聊赌多少。

我接受这个图,不接受仿真软件

楼主:
用理想的信号流图放大器将端电压放大1000000倍观看,确实可以看到过零现象以及负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理想的信号流图放大器将端电压放大1000000倍观看,确实可以看到过零现象以及负电压:

...

你这个靠不住,数值计算总有个分辨率问题,不可能无限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靠不住,数值计算总有个分辨率问题,不可能无限细分。

如果这个靠不住,按这3个参数,要测量-40nV的电压,请问你用什么示波器能测量?那个教材上的图片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靠不住,按这3个参数,要测量-40nV的电压,请问你用什么示波器能测量?那个教材上的图片是怎么得 ...

不过xukun978给的参数还算不错的了,能够正常仿真,取值如果再大/小一两个数量级应该都还可以仿真,仿真软件还不至于烂到-40nV都不能仿真的程度,

楼主:
看看这一组参数,电阻小10倍,结果小100倍,即-400pV,如果电阻小100倍,结果估计小10000倍,即-4pV,再小仿真软件估计真的会遇到瓶颈,

我为什么要求不能小于0.001Ω原因就在于此,

可见-40nV,并不是什么计算偏差,偏差还没大到那个地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靠不住,按这3个参数,要测量-40nV的电压,请问你用什么示波器能测量?那个教材上的图片是怎么得 ...

数值计算算的是数值,误差在范围里就行了,在临界处出现悖论不算数。你给的数值也要满足仿真软件的要求,不会随便给个值就可以有正确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值计算算的是数值,误差在范围里就行了,在临界处出现悖论不算数。你给的数值也要满足仿真软件的要求, ...

真理就在你所谓的这个“误差”里,这不是误差,这个是问题的本质,

水星进动,你会认为是观测误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理就在你所谓的这个“误差”里,这不是误差,这个是问题的本质,

水星进动,你会认为是观测误差吗?

沙发这个图没有错,仿真不符合这个图,那就是仿真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理就在你所谓的这个“误差”里,这不是误差,这个是问题的本质,

水星进动,你会认为是观测误差吗?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学正规《数值计算》这种教材,好好理解数值收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学正规《数值计算》这种教材,好好理解数值收敛的问题 ...

计算越精确,我的结论就越正确,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计算越精确,我的结论就越正确,

既然你认为仿真器就是零误差,那我无话可说。

只是,估计一堆网友都不服你!

对于瞬态仿真,想玩个绝对0V,即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V
你感觉靠谱吗??

楼主:
各位,先不要纠结什么误差的问题,那是下下策,

这问题最致命的地方是什么,现在捅破给你们看,我们用反证法:

假设电感上电压一直是非负值,那么电感上必然永远有电流,且此电流只增大不减小,所以电阻上将消耗无限的能量,

这与初始状态给定的有限能量是相悖的,所以假设不成立,即此电路电感上电压必然有正有负,证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你认为仿真器就是零误差,那我无话可说。

我没有说仿真无误差,恰恰相反,我最开始就提及仿真的字长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各位,先不要纠结什么误差的问题,那是下下策,

这问题最致命的地方是什么,现在捅破给你们看,我们用反证 ...

不知道你在反证什么,自己给已知自己下判断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取极大极小值的方法,让仿真软件仿真不出负电压,这一点,我在设赌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

看完了这个帖子,你们两个人感觉都说对的,只要按照自己设定的条件,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了。
按照你的条件设置,非零有限值,可以出现有正有负的电压
按照xukun988的条件设置,参数取的足够小,只能出正的电压
都没有问题啊,大家明白了,达到普及知识的目的了

楼主:
xukun999,我57楼的证明,支持任意非零有限值参数,这就跟你说的霸王条款、计算误差没有关系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xukun999,我57楼的证明,支持任意非零有限值参数,这就跟你说的霸王条款、计算误差没有关系了吧, ...

有些话,不想说,因为有人高手老是盯着我看,我懒着跟这些人扯这些。

但既然要研究指数衰减机理,必然要研究低Q电路,那么可以分除三种情形。

本人在视频中已经说了,对于这个二阶电路,电感中电流和电容中的电流,两者之间的时延ΔT≠0,但是用示波器观察,几乎无法区分。

正是由于这个时延T,造成了两者的不同步。

这个时候电感中的电流为电容放电,在一定条件A下,能让电容上的电压极性反转,即上负下正,此时才会出现你期望的有正有负。

上面是情形A,此时K>!

情形B。如果K<1,那么是标准的指数衰减,电阻耗能速度超快:

两者之间的临界值,是情形C,理论上是绝对存在的,但是想通过仿真器零误差找到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K=1,意味着k=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再过一万年,计算机也无法找到这个临界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计算越精确,我的结论就越正确,

    计算机软件的二进制数值很多只是近似表示,我劝你还是学下相关理论,虽然我也不精通数值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算机软件的二进制数值很多只是近似表示,我劝你还是学下相关理论,虽然我也不精通数值计算 ...

仿真字长问题,本来就是我在本贴首先提及,

我现在主业就是搞软件算法,你觉得这种问题我会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话,不想说,因为有人高手老是盯着我看,我懒着跟这些人扯这些。

但既然要研究指数衰减机理,必然要 ...

你画的图违反了基本原则,电感电流不能突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画的图违反了基本原则,电感电流不能突变,

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看看是不是和我那个示意图是一样的。

当然了,拿着鼠标随便画一下,不可能和实际的完全一样,但是测出来的电流几乎就是垂直上冲的(上冲时间很短)

楼主:
这是我仿真的电流波形图,增益自己看吧,

黑色是IC,红色是IL,

网友F:
像下图电路,不管找谁来看,到了第6或者第7毫秒,就可以认为达到稳态10V了。

但是,楼主要是拿着他那100万倍放大镜去看,即便到了1亿秒,它也不可能是10V

所以这个堵打的就是钻牛角尖。

楼主:
我不是关注那个零点零零几的量变问题,我是关注是否穿越横轴的质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下图电路,不管找谁来看,到了第6或者第7毫秒,就可以认为达到稳态10V了。

对,我在15楼已经说过:“这个问题属于哲学问题,争不出个所以然,已失去实际意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我在15楼已经说过:“这个问题属于哲学问题,争不出个所以然,已失去实际意义,” ...

风一吹就没了,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I:
围观,貌似电容小电感大电阻小就会出现xukun9xx(号码在增加,难道这是第988个号?)的情况,但是57楼也蛮有道理。

楼主:
来,继续,另一种反证法:

假设电感上电压一直是非负值,那么电感上必然永远有向下的电流,且此电流只增大不减小,所以电阻或电容上最终将有负电压,而电阻电容上的电压与电感是同电压,

这与电感上电压一直是非负值相矛盾,所以假设不成立,即此电路电感上电压必然有正有负,证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来,继续,另一种反证法:

假设电感上电压一直是非负值,那么电感上必然永远有向下的电流,且此电流只增大 ...

不要瞎扯,旁边那个电阻在家刷抖音、追韩剧玩啊。

网友J:
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manbo789是对的,此电路中电路端电压必然有正有负。

用最基本的电路原理,定性的考量这个电路。
此电路必然有一个过度点,前阶段电容通过电阻和电感放电,电阻上的电流从上往下,电路端电压为正;下一阶段,电感释放储蓄的能量,维持电流继续,此时将通过电容和电阻反向流通电流,电路端电压为负。

所以不管电路是欠阻尼、临界状态还是过阻尼。电路端电压必反有正有负。
以下是一个简单电路的仿真。
电路在t=1s时,S1断开,S2接通;电路R为5Ω时,电路时临界状态。
从仿真波形上看,电压Vout都有一个过“零点”的下冲。

网友F:
鉴于上面有人说:量很小,但很可观。这里必须说明一下他们是在玩什么。

0*∞=有限值

那个电压是趋于零的无穷小量,这个量乘以无穷大的时间t,结果才为一个有限值。

所以,我们就说那个过阻尼情形,说电压趋于0,走遍全世界也是没有问题的。

即便对于高Q振荡,如下图所示,我们也是说这个电路只会振荡Q/3个周期,例如Q=100,我们说它只会振荡33个周期。
但是你如果拿放大镜去看,会振荡∞多个周期。

总而言之,当理论家,也要研究有点意义的内容,钻一分钱用都没有的牛角尖,那真的是浪费时间。

当然了,我上面两个说法(一是把很小电压视作绝对0V,二是周期的有限数目),在世界上其它地方都是没毛病的,但是在21论坛,就危险了。

楼主拿个100万倍放大镜去看波形,这真是意想不到的绝招!我就服这个绝招。

网友F:
另外,如果这样玩【斤斤计较】,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后果要来了,即便是对于最简单的RC电路,这种电路也没有稳态响应了:
即便激励是正弦波,它也没有稳态。

这样玩,所有人都接受不了,一旦没有正弦稳态,模电历史都要修改了。

因为这个较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学模电必然接受稳态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如果这样玩【斤斤计较】,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后果要来了,即便是对于最简单的RC电路,这种电路也没有 ...

你一方面批评部分网友实用主义,提倡理论分析;一方面对于纯学术问题又批评我斤斤计较,应使用工程标准,

你这是彻头彻尾的双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如果这样玩【斤斤计较】,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后果要来了,即便是对于最简单的RC电路,这种电路也没有 ...

现实中没有正弦稳态,

不代表理论上也没有正弦稳态,

也不代表不能用理论上的正弦稳态分析结果获得现实中的近似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鉴于上面有人说:量很小,但很可观。这里必须说明一下他们是在玩什么。

0*∞=有限值

对于正常取值,那个电压绝不是什么趋于零的无穷小量,

只有三个参数中出现L→∞或C→0或R→0中的一种情况时,那个电压才是趋于零的无穷小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正常取值,那个电压绝不是什么趋于零的无穷小量,

只有三个参数中出现L→∞或C→0或R→0中的一种情 ...

我这个用了spice 初始值 .ic V(1)=1,响应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用了spice 初始值 .ic V(1)=1,响应有啥区别

你看一下Jack315的这个帖子就明白了,

LCR 电路仿真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6966-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结论是什么。789获胜。

manbo789,基本把漏洞都堵死了。再把电路图限定,然后把负阻去掉。基本没问题。x前几天,把并联谐振的用了软件画了,反驳h的电感的秒伏平衡。忽悠大家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Jack315的这个帖子就明白了,

LCR 电路仿真

你的电路图,相对电容初始值,是个高通。
jack315,初始值在电感,是个低通。
意义不同。没有比较性。

楼主:
对于临界阻尼和过阻尼,

电容电压作为初始激励的情况,当端电压过零后,之后的工作条件其实与电感电流作为初始激励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电压方向相反),

也就是说如果电感电流作为初始激励的情况,端电压完全无负电压,

那么,电容电压作为初始激励的情况,当端电压过零后,必然完全无正电压,

这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 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