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受负瞬态电压dV/dt免疫

楼主(2021-08-17):
请问驱动芯片手册中说的耐受负瞬态电压dV/dt免疫是什么意思啊?是指无论多高的负电压瞬间过冲都不会对芯片造成损坏吗?

网友A:
理解有偏颇

楼主:
那请问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该如何理解呢

高的dv/dt是瞬态的,可能会干扰数字电路
dv/dt对于正向和负向脉冲都适用的,是绝对值的概念,正负都适用
除了dv/dt指标外,还有耐压指标,也是绝对值的概念,正负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