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频率会影响变压器的测试结果?

楼主(2021-08-17):
ER9.5封装的高频变压器,用LRC测量初级线圈的电感值。如图一,没有次级线圈时,测量结果基本不变。图二 其他不变,有次级线圈的情况下,再测试,电感值随频率变化,到了高频显示负值。图三,手碰触到次级线圈时候,频率影响更明显,会再更低的频率显示负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而且磁芯开气隙越大,越不容易出现负值。磁芯不开缝隙,几十KHz就显示负值了

网友A:
这是正常的,因为感抗和损耗等随频率变化。气隙开大时电感量会变小,其谐振频率会增高。若此时增高测试频率,也会出现负值

网友B:
感抗损耗等与频率联动

网友C:
分布电容问题
电感量测试呈负值,只有可能是从感性变成了容性了

网友D:
在变压器中,原边的感抗包含反射阻抗,电感加了副边,副边的分布电容就成了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