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加上120欧姆电阻就无法通信

楼主(2021-08-17):
(无正文)

网友A:
先拿万用表测下除了这只120欧是否还有其它电阻。
若并联电阻导致总电阻过小,可能就驱不动了。

楼主(点评):
CANL和CANH之间有一个25欧姆电阻,这是TJA1050内部自带的吧

网友B:
如果电路没问题,可能是输出芯片驱动不够,或是接收芯片有问题。这个只有通过测试和实验找出原因

网友A:
注意单位,有个K

网友C(点评):
这个好象在芯片内部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C: 是的,这是回复楼主在13:51的回复,由于直接点击“回复”无法发图片,所以发到下面了。 内部自带两个25K欧电阻,不知楼主所说“CANL和CANH之间有一个25欧姆电阻”是把单位整错了还是别的地方真有这么小的电阻。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ok,ha,ha

网友D:
会不会装成12欧了;
如果元件没问题,估计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吧

网友E:
先说你的波特率多少? 脱开波特率说电阻就是胡闹

楼主(点评):
波特率是500KBPS

楼主:

试验了下,120欧电阻没问题,是在TJA1050的TX RX接了电容,导致无法通讯。

网友F(点评):
为何要接电容?那是一定会影响通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验了下,120欧电阻没问题,是在TJA1050的TX RX接了电容,导致无法通讯。

好吧,竟是因为电容。

网友G(点评):
是的,我遇到过到这种情况,超过5台有问题

网友H:
电阻是两端都要加,总线的匹配电阻在60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