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驱动LED

楼主(2021-08-17):
电源3V,LED为普通1.7V。如果电流在100MA左右变化,灯会出现亮暗变化吗

网友A:
镜像电流源啊,左右两边电流应该差不多,电流变那么多,LED亮度估计也会变很多的。但这也是有范围的,比如在右边三极管完全导通的情况下,右边电流已达到极限不再增加,那左边增加电流也对右边影响不大的。
不过这电路效率略低啊,楼主要做啥呢?

网友B:
压差够了,一般看不到闪烁,商业上是这么用的:

楼主:
我须要LED从亮到弱亮,到灭。变化过程要很流畅。必须要用图片的镜像源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