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天线与地短路

楼主(2021-08-17):
用万用表蜂鸣档测WiFi模块天线的两个焊盘发现是通的,板子还可以测WiFi吞吐量,请问这样正常吗?

[  5] 114.00-116.00 sec  12.7 MBytes  53.3 Mbits/sec
[  5] 116.00-118.00 sec  12.2 MBytes  51.3 Mbits/sec
[  5] 118.00-120.00 sec  12.9 MBytes  54.1 Mbits/sec
[  5] 120.00-120.17 sec  1.12 MBytes  55.1 Mbits/se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D] Interval           Transfer     Bandwidth
[  5]   0.00-120.17 sec  0.00 Bytes  0.00 bits/sec                  sender
[  5]   0.00-120.17 sec   739 MBytes  51.6 Mbits/sec                  receiver
-----------------------------------------------------------

网友A:
正常的很
不要拿电路的观点去理解射频,特别是GHZ以上的射频

网友B:

射频IO通常阻抗是50R,测试就是短路状态。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试这个IO对GND的二极管特性值,有些内部集成ESD的可以有数值。真正短路状态,是没有数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射频IO通常阻抗是50R,测试就是短路状态。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试这个IO对GND的二极管特性值,有些内部 ...

不是芯片IO的原因,是匹配电路的电感,或者是PCB天线,万用表测量是短路的,实际对高频来说是个电感

网友D:
非常有帮助

网友E:
直流下的电阻和交流下的阻抗可是截然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