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1以一个单独任务形式对监控数据进行管理;

楼主(2021-08-17):
该怎么去使用串口使用printf进行数据监控,重定向到数组

网友A:
不太懂楼主的意思,是想像printf那样,只是不发送到外部,而是存入数组?
vsprintf()了解一下。

楼主:
需要发送到外部的

楼主:
就是重定向的时候写入到自定义的一个数组,要top和bot,每次检查数组好像,主要要实现当我要知道我的程序执行到了哪,或出现了什么错误,我打开我的监控串口,回输出一系列数据,就debug过程吧

网友B:
自己想办法变通一下吧,比如sprintf,在丢给发送任务。

楼主:
将数据写入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