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RTC有必要待机或者停止么?

楼主(2021-08-17):
一直以为,RTC是要一直跑的。
但看到有介绍待机或者停止模式
RTC有必要么?在这种模式下,RTC的状态是如何的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具体的应用。估计你说的是为什么在MCU待机和停止模式下,RTC还在运行。这是因为有些低功耗产品,需要长期工作在低功耗模式下,但是时间定时(RTC)不能中断,这个时候就需要RTC一直保持工作(这个时候是通过内部低频晶振(Type 32K)或者外部低频晶振(Type 32.768K)给RTC提供时钟源),当系统由于某些客户设定的唤醒条件出发时,这个时候的RTC依然能提供准确的计时。RTC能否在待机或者停止模式下工作,在进入待机或者停止模式前,可以设置相应的寄存器。

网友B:
具体需求,具体应用。

网友C:
RTC是独立计时和运行的

网友D(2021-09-16):
这个得根据你的实际需求来吧

网友E:
具体需求,具体应用,没错

网友C:
具体应用具体分析

网友F:
关键还是看你的应用怎么样

网友G:
这个要看你自己的应用需求啊,别人没法帮你回答。

网友H:
RTC用的话,就是一直跑~

网友I(2021-10-18):
看需要,如果需要停机就停。

网友J:
这个得看你实际应用需求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