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F8上的程序移植到GD32E230F8上面运行太慢

楼主(2021-08-17):
RT,一段软件AES的算法代码,在F130上跑的好好的,在E230上就慢了很多。
都是设置的72M主频,F130上大概2-3秒能运行完成的,在E230上要12-13秒这么久。
也通过systick测试了系统时钟,验证了是在72M主频上运行的。
怎么就会慢这么多呢

网友A:
两个芯片系列内部的flash运行机制有差异的

网友B:
应该是2个原因:
130是M3,E230是M23,M23达不到M3的性能
二是130前面是在RAM里跑,E230是从FLASH跑,有等待周期,这里会差几倍

网友C:
E230是M23内核,定位的竞争对手是M0,性能显然和M3有差异。E230是嵌入式FLASH架构,和F130的SRAM缓存架构相比性能也更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