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徐乙己,不要跑路了,看看这么简单的推导错在哪里?

楼主(2021-08-17):
这么简单的积分推导,徐乙己说已有的结论作循环论证
看看这货的水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昆乙己就是整天卖弄茴香豆的茴字有六种写法这样自以为是学问,实际上没卵用的东西。

他说的那些学问都是发 ...

做学问就不要想着挣钱,想挣钱就不要想着这些“高高在上”的理论,务实为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学问就不要想着挣钱,想挣钱就不要想着这些“高高在上”的理论,务实为先 ...

为何非要走两个极端???

折中一下,钱和理论兼得,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