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J128GL305咨询

楼主(2021-08-17):
本人最近开始用PIC24FJ128GL305,我是在dsPIC 506型号单片机上修改型号为 PIC24FJ128GL305,编译出问题,说没有声明。想找一下对应型号的例程参考一下!
请问一下哪里可以下载该型号芯片的例程?

网友A:
什么dd没有声明?
换了型号,可能新的型号不具备老的型号的某些寄存器, 根据问题去改一下代码就可以了.
应该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dd没有声明?
换了型号,可能新的型号不具备老的型号的某些寄存器, 根据问题去改一下代码就可以了.
应该 ...

好的,谢谢,主要是PIC单片机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主要是PIC单片机新手。

新手没关系的,都是慢慢学习的.
主要是你需要看清楚报错的具体啥意思,根据报错的内容去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