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看看这运放电路如何计算

楼主(2021-08-17):
S1为电流信号源,这运放输出该如何计算,看看跟实测的有区别吗?

@cjseng :就因为不常见,所以请大神帮助分析一下啊
这电路看起来就不是正经电路,为啥这样设计呢?

楼主:
RT不考虑,当成开路

楼主:
没人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源Is并联电阻R,先转成电压源Vs=Is*R 串联电阻R。

能转换成电压源计算吗?2脚不应该是虚地吗?

网友B:
放大倍数被温度补偿么,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倍数被温度补偿么,做什么用的

S2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会受温度影响,温度越高,输出电流会越大,所以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补偿

网友C:
去学习一下电荷放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学习一下电荷放大器吧

兄弟见多识广,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