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围电路

楼主(2021-08-17):
请问但51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三级管开关打开,红色点的电位是4.7V对吗?如果对,从电源到P1.0--P1.3引脚都有两个3.3k的电阻,这两个电阻分压,红色点的电位不是应该是2.5v吗?另外集电极会产生多大的触发电流使晶闸管打开?

网友A:
pnp三极管发射结钳位作用会拉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