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IO控制继电器只能同时开一个

楼主(2021-08-17):
如图所示,用得STC12的单片机,VCC是5V的,继电器也是5V的,控制继电器的时候不能同时两个都开启,两个IO口都为1时,继电器电压为2.2V左右,不能完全开启,只接一个继电器就正常开启关闭。求解决啊

初步看是5V电源功率不足,两个同时开估计拉下去了

网友A:
用什么供电?估计电流不够,而且继电器确定不加续流二极管吗?

网友B:
那就先看看你的电源带载能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看看你的电源带载能力吧

我用电源只接两个继电器是可以导通的,5V1A的电源。测了下两个继电器的电流只有30多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供电?估计电流不够,而且继电器确定不加续流二极管吗?

我加了一个二极管,貌似不管用,二极管负极是接到VCC端了

网友C:
电阻改1k-2k;
或者电路改了,用PNP三极管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一个二极管,貌似不管用,二极管负极是接到VCC端了

加个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D:
R2,R3有点小了

网友E:
R2 R3使用1~2K,IO设置为推挽输出。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R2 R3使用1~2K,IO设置为推挽输出。

好试试看

楼主:
我在基极加了10K下拉电阻,没有效果,R2 R3改成2K,也是没反应,换成1K的也不行

网友F:
楼主的电路没有问题啊,跟R2,R3也没有关系的,他的基极还有一个发光管,已经把电压降下去1伏多了,基极电流再大,集电极电流也不会大到把电源拉没电了.....

楼主:
设置了推挽输出,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路没有问题啊,跟R2,R3也没有关系的,他的基极还有一个发光管,已经把电压降下去1伏多了,基极电流 ...

就是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了,一个的时候正常,两个就供不起了

网友G:
明显电源问题,或者回路有问题,总之电源的问题

网友H:
楼主这部分电路没有啥问题。
出现异常不应只测量继电器电压,还要测量两个IO口电压和VCC。
工作正常时,这3个点电压应改接近5V。
另外常见单个5V继电器线圈的驱动电流约为70mA,此电路三极管基极电流约为10mA。因此楼主电路正常工作时总电流约为150mA。
这些数值楼主都测量下。应该就能找到原因了。发贴时应该要带这些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显电源问题,或者回路有问题,总之电源的问题

电源回路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源回路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比如,接触不良,走线细,与原理图不一致等

楼主:
嗯,在STC12C5A60S2直插单片机上可以正常用,唯一的区别就是单片机不同,我用的是STC12C5A60S2的P04P05引脚,不行,

网友H:
二极管的集电极是啥?P极还是N极?是电路中的发光管吗?连一起应该是同时开2个啊。

假如是笔误,是三极管的集电极,连一起也是同时开2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二极管的集电极是啥?P极还是N极?是电路中的发光管吗?连一起应该是同时开2个啊。

假如是笔误,是三极管 ...

不是,我发错了

楼主:
查到问题了,不是电路的问题,是要设置IO口推挽输出,一开始设置推挽输出的时候,设置错了,故没有反应,IO口设置推挽输出后有6MA,未设置前只有0.1MA

@单模先声 :嘿嘿,总是在学习路上
这个回答让人很无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到问题了,不是电路的问题,是要设置IO口推挽输出,一开始设置推挽输出的时候,设置错了,故没有反应,IO ...

我前面就说了,要设置推挽输出,你回帖说:设置了推挽输出,也没反应。

另外你主贴的描述说继电器电压2.5V,有朋友觉得是指VCC变为2.5V,所以怀疑电源问题。

是呀,描述说继电器电压2.5V,我以为是拉低了VCC, 没想到是三极管没完全导通,三极管占了2.5V去,这样看来人家没说错,哈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在STC12C5A60S2直插单片机上可以正常用,唯一的区别就是单片机不同,我用的是STC12C5A60S2的P04P05引脚 ...

那就是没配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前面就说了,要设置推挽输出,你回帖说:设置了推挽输出,也没反应。

另外你主贴的描述说继电器电压2. ...

是的,在您说设置推挽输出后我设置了,但是我设置错引脚了,所以会没反应,不设置推挽输出,引脚电流太小,三极管不足以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