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I2C发送地址报ACKFAIL后无法继续发送数据

楼主(2021-08-17):
I2c, ck, AI, AC, IO
测试I2C,只上拉IO,未接从设备。发送地址后,STS1的ACTFAIL置为,清除后也无法继续发送数据。

网友A:
你这个是从设备没有应答,从设备都没接,怎么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从设备没有应答,从设备都没接,怎么发数据

有些从设备默认就是不应答的,AT32不管是否应答,都必须读STS1和STS2,清除ADDRF。不应答的要再使能一次START。本来想等厂家的标准回复,你这么回答都没用过AT32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从设备默认就是不应答的,AT32不管是否应答,都必须读STS1和STS2,清除ADDRF。不应答的要再使能一次S ...

ACKFAIL,就是从设备没有ACK,主机未收到从机的ACK信号,按着I2C协议,那么通讯是会终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从设备默认就是不应答的,AT32不管是否应答,都必须读STS1和STS2,清除ADDRF。不应答的要再使能一次S ...

你可以试下,用两块AT START板子,PB6 PB7连接在一起,并连接上拉电阻,用官方的BSP,肯定是能正常通讯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