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ESP32彩屏WIFI/BLE智能万用表制过程(3.频率占空比测量)

楼主(2021-08-17):
上次制作无屏幕版本的万用表测量交流信号时,没有频率和占空比测量功能,这次使用ESP32采集交流信号,计算频率和占空比。

频率为周期的倒数,占空比高电平时间T1与总周期时间T的比值,范围0%-100%

下面介绍3种实现方法,也是我逐一调试程序验证的过程。

1、先试一下用MCPWM捕获功能实现频率测量,参照官方例程配置比较简单

  • void M_pwm_cap_start()
  • {
  •     M_pwm_init();
  •     //7. Capture configuration
  •     //comment if you don't want to use capture submodule, also u can comment the capture gpio signals
  •     //configure CAP0, CAP1 and CAP2 signal to start capture counter on rising edge
  •     //we generate a gpio_test_signal of 20ms on GPIO 12 and connect it to one of the capture signal, the disp_captured_function displays the time between rising edge
  •     //In general practice you can connect Capture  to external signal, measure time between rising edge or falling edge and take action accordingly
  •     mcpwm_capture_enable(MCPWM_UNIT_0, MCPWM_SELECT_CAP0, MCPWM_POS_EDGE, 0);  //capture signal on rising edge, prescale = 0 i.e. 800,000,000 counts is equal to one second
  •     //enable interrupt, so each this a rising edge occurs interrupt is triggered
  •    //create queue
  •     cap_queue = xQueueCreate(1, sizeof(capture)); //comment if you don't want to use capture module
  •     MCPWM[MCPWM_UNIT_0]->int_ena.val = CAP0_INT_EN;  //Enable interrupt on  CAP0, CAP1 and CAP2 signal
  •     mcpwm_isr_register(MCPWM_UNIT_0, isr_handler, NULL, ESP_INTR_FLAG_IRAM, NULL);  //Set ISR Handler
  •     xTaskCreate(disp_captured_signal, "mcpwm_config", 4096, NULL, 5, NULL);  //comment if you don't want to use capture module
  • }

  • static void IRAM_ATTR isr_handler()
  • {
  •     uint32_t mcpwm_intr_status;
  •     capture evt;
  •     mcpwm_intr_status = MCPWM[MCPWM_UNIT_0]->int_st.val; //Read interrupt status
  •     if (mcpwm_intr_status & CAP0_INT_EN) { //Check for interrupt on rising edge on CAP0 signal
  •         evt.capture_signal = mcpwm_capture_signal_get_value(MCPWM_UNIT_0, MCPWM_SELECT_CAP0); //get capture signal counter value
  •         evt.sel_cap_signal = MCPWM_SELECT_CAP0;
  •         xQueueSendFromISR(cap_queue, &evt, NULL);
  •     }
  •     MCPWM[MCPWM_UNIT_0]->int_clr.val = mcpwm_intr_status;
  • }

  • static void disp_captured_signal(void *arg)
  • {
  •         int add=0;
  •     float frequency;
  •     uint32_t *current_cap_value = (uint32_t *)malloc(2*sizeof(uint32_t));
  •     uint32_t *previous_cap_value = (uint32_t *)malloc(2*sizeof(uint32_t));
  •     capture evt;
  •     while (1) {
  •         xQueueReceive(cap_queue, &evt, portMAX_DELAY);
  •         if (evt.sel_cap_signal == MCPWM_SELECT_CAP0) {
  •             current_cap_value[0] = evt.capture_signal - previous_cap_value[0];
  •             previous_cap_value[0] = evt.capture_signal;
  •             current_cap_value[0] = (current_cap_value[0] / 10000) * (10000000000 / rtc_clk_apb_freq_get());
  •                         if(++add>50)
  •                         {
  •                                 add=0;
  •                 frequency=1000000/current_cap_value[0];
  •                                 printf("CAP0 : %d us\n", current_cap_value[0]);//print high time
  •                                 printf("frequency : %.2f Hz\n", frequency);
  •                         }
  •         }
  •         vTaskDelay(10/portTICK_RATE_MS);
  •     }
  • }

用信号发生器产生PWM信号,测试试一下测量频率

对于几百Hz以内测量还是很准确的,但是没找到测量占空比的方法,测试其他方法。

2、利用ESP32的pcnt脉冲计数器,先初始化

  • static void pcnt_example_init(void)
  • {
  •     /* Prepare configuration for the PCNT unit */
  •     pcnt_config_t pcnt_config = {
  •         // Set PCNT input signal and control GPIOs
  •         .pulse_gpio_num = PCNT_INPUT_SIG_IO,
  •         .ctrl_gpio_num = PCNT_INPUT_CTRL_IO,
  •         .channel = PCNT_CHANNEL_0,
  •         .unit = PCNT_TEST_UNIT,
  •         // What to do on the positive / negative edge of pulse input?
  •         .pos_mode = PCNT_COUNT_INC,   // Count up on the positive edge
  •         .neg_mode = PCNT_COUNT_DIS,   // Keep the counter value on the negative edge
  •         // What to do when control input is low or high?
  •         .lctrl_mode = PCNT_MODE_KEEP, // Reverse counting direction if low
  •         .hctrl_mode = PCNT_MODE_KEEP,    // Keep the primary counter mode if high
  •         // Set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limit values to watch
  •         .counter_h_lim = PCNT_H_LIM_VAL,
  •         .counter_l_lim = PCNT_L_LIM_VAL,
  •     };
  •     /* Initialize PCNT unit */
  •     pcnt_unit_config(&pcnt_config);
  •     /* Configure and enable the input filter */
  •     pcnt_set_filter_value(PCNT_TEST_UNIT, 100);
  •     pcnt_filter_enable(PCNT_TEST_UNIT);
  •     /* Set threshold 0 and 1 values and enable events to watch */
  •     pcnt_set_event_value(PCNT_TEST_UNIT, PCNT_EVT_THRES_1, PCNT_THRESH1_VAL);
  •     pcnt_event_enable(PCNT_TEST_UNIT, PCNT_EVT_THRES_1);
  •     pcnt_set_event_value(PCNT_TEST_UNIT, PCNT_EVT_THRES_0, PCNT_THRESH0_VAL);
  •     pcnt_event_enable(PCNT_TEST_UNIT, PCNT_EVT_THRES_0);
  •     /* Enable events on zero, maximum and minimum limit values */
  •     pcnt_event_enable(PCNT_TEST_UNIT, PCNT_EVT_ZERO);
  •     pcnt_event_enable(PCNT_TEST_UNIT, PCNT_EVT_H_LIM);
  •     pcnt_event_enable(PCNT_TEST_UNIT, PCNT_EVT_L_LIM);
  •     /* Initialize PCNT's counter */
  •     pcnt_counter_pause(PCNT_TEST_UNIT);
  •     pcnt_counter_clear(PCNT_TEST_UNIT);
  •     /* Register ISR handler and enable interrupts for PCNT unit */
  •     pcnt_isr_register(pcnt_example_intr_handler, NULL, 0, &user_isr_handle);
  •     pcnt_intr_enable(PCNT_TEST_UNIT);
  •     /* Everything is set up, now go to counting */
  •     pcnt_counter_resume(PCNT_TEST_UNIT);
  • }

然后用定时器,每秒钟获取一次计数值,这样就能算出信号频率,每秒钟的脉冲个数就是频率。

  • void test_timer_periodic_cb(void *arg) {
  •     int16_t count = 0;
  •     pcnt_get_counter_value(PCNT_TEST_UNIT, &count);
  •     printf("frequency :%d Hz\n ", count);
  •     pcnt_counter_clear(PCNT_TEST_UNIT);
  • }

这个方法可以测量比较高的频率,下图是测量4513Hz频率信号,但是和第一种方法一样,测量不了占空比,继续测量其他方法。

3、利用ESP32外部中断引脚+定时器计数器,在上升沿中断时使能计数器,下降沿中断时获取高电平计数值n1,继续计数,直到又一个上升沿中断获取计数值n2,根据计数器的周期,可以得到计数1次的周期,从而得到高电平时间和整个周期的时间,然后就能算出占空比和频率了。

这种方式可以精确的测量出占空比和频率,但存在一个问题,当测量频率比较高时,要频繁的进入中断程序,大大降低了CPU的效率,继续改进。

4、由于我们不需要在每个信号周期都计算一次占空比和频率,所以可以再加入一个定时器,每隔1秒中断一次,在中断程序中开启外部中断,在开启外部中断测量了一次完整的信号后,关闭外部中断,这样测量速率就由这个定时器决定,不会频繁进入外部中断,经过几个小时的程序调试,最终完成占空比和频率的测量程序,下图是测量120Hz,20%的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