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编程失败问题

楼主(2021-08-17):
芯片选用的是dsPIC30F4012
pickit3仿真器
MPLAB X IDE V5.45
编程时出现编程失败的问题,改用MPLAB X IPE 和MPLAB IDE V8.90 也是同样的问题,在网上找寻半天,没有解决问题,希望论坛里的大佬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与芯片通讯正常?

网友B:
确定接线没错吗?看你的提示,芯片型号都没正常识别出来,所以最大的可能是连线有问题。
备注:目标**那里提示的Format ****  "%x" 就是芯片型号没识别出来,这样内存空间未知(也就是后面显示的ffffff),当然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