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的lcd_write_command(0x80+0x40);这句程序不起作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8-17):
  lcd_write_command(0x80+0x40);这句程序为什么不起作用,在液晶上只显示第一行的hello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E=P2^7;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uchar code table[]="hello";
uchar code table1[]="nihao";
uchar i;
void delay(uint z)
{
        uint y;
        for(;z>0;z--)
                for(y=110;y>0;y--);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
{
        lcd_RS=0;
        lcd_RW=0;
        P0=com;
        lcd_E=1;
        lcd_E=0;
        delay(1);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RS=1;
        lcd_RW=0;
        P0=dat;
        lcd_E=1;
        lcd_E=0;
        delay(20);
}
void init()
{
        lcd_E=0;
        lcd_write_command(0x38);
        lcd_write_command(0x0c);
        lcd_write_command(0x06);
        lcd_write_command(0x80);
        delay(20);
}
void main()
{
        init();
        for(i=0;i<5;i++)
        {
                lcd_write_data(table);
                delay(20);
        }
        lcd_write_command(0x80+0x40);
        for(i=0;i<5;i++)
        {
                lcd_write_data(table1);
                delay(20);
        }
        while(1);
}

网友A:
/*---------------------------------------------------------------------
                    hardwar1602.h文件 硬件抽取层
  作者:rankey     创建日期:2019.4.8    最后修改日期:2019.4.8
  版本:1.0
如果没有定义 HARDWAR1602_H
先定义 HARDWAR1602_H,那么下一次编译到这个头文件的时候上一句条件不成立,
下面的内容就不会再编译了
-----------------------------------------------------------------------*/
#ifndef __HARDWAR1602_H__
#define __HARDWAR1602_H__
#include <reg51.H>
/*1602端口定义 */
#define  LCD_DATA       P0        //LCD的数据口
#define  LCD1602_4PINS           //使用4线制
sbit     LCD1602_en = P2^5;       //液晶的使能端
sbit     LCD1602_RS = P2^6;       //液晶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1602_rw = P2^7;       //读写选择端
#ifndef  LCD1602_4PINS
sbit     LCD_BUSY   = LCD_DATA^7;  //LCD忙信号位 STA7为0 则读写状态使能
#else
// sbit     LCD_BUSY   = LCD_DATA^7;
#endif
#endif

/*---------------------------------------------------------------------
                         LCD1602.H文件 LCD1602的一些命令定义
  作者:rankey     创建日期:2019.4.8    最后修改日期:2019.4.8
  版本:1.0
----------------------------------------------------------------------*/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输入方式设置
#define LCD_AC_AUTO_INCREMENT     0x06         //数据读、写操作后,AC自动增一
#define LCD_AC_AUTO_DECREASE      0x04         //数据读、写操作后,AC自动减一
#define LCD_MOVE_ENABLE           0x05         //数据读、写操作,画面平移
#define LCD_MOVE_DISENABLE        0x04         //数据读、写操作,画面不动
//设置显示、光标及闪烁开、关
#define LCD_DISPLAY_ON            0x0C         //显示开
#define LCD_DISPLAY_OFF           0x08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_ON             0x0A         //光标显示
#define LCD_CURSOR_OFF            0x08         //光标不显示
#define LCD_CURSOR_BLINK_ON       0x09         //光标闪烁
#define LCD_CURSOR_BLINK_OFF      0x08         //光标不闪烁
//光标、画面移动,不影响DDRAM
#define LCD_LEFT_MOVE             0x18         //LCD显示左移一位
#define LCD_RIGHT_MOVE            0x1C         //LCD显示右移一位
#define LCD_CURSOR_LEFT_MOVE      0x10         //光标左移一位
#define LCD_CURSOR_RIGHT_MOVE     0x14         //光标右移一位
//工作方式设置
#define LCD_DISPLAY_DOUBLE_LINE   0x38         //两行显示
#define LCD_DISPLAY_SINGLE_LINE   0x30         //单行显示
//void delayms(uchar);  //延时函数
void lcd1602_init(void);  //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void lcd_check(void);
void lcd_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db);
void LCD_cls(void);   //LCD清屏
void delay1ms();       //延时1ms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  //调用delay1ms(),实现延时若干ms,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

extern  uchar DEC[5];
//extern  uchar  code  disp_table1[16];
extern  uint i;
extern uchar i_T_flag;
extern uint i_sec;
extern uint i_test;
#endif

#include "hardware1602.h"
#include "LCD1602.h"
uchar DEC[5]={0,0,0,0,0};
uint i=0x0000;
uint i_test=0x0000;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1602_init()
{
  lcd_write_CMD(0x38);   //8位数据,双行显示,5*7点阵
delay(10);   //延时10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lcd_write_CMD(LCD_AC_AUTO_INCREMENT|LCD_MOVE_DISENABLE);
delay(3);   //延时3ms
  lcd_write_CMD(LCD_DISPLAY_ON|LCD_CURSOR_OFF); //开启显示屏,不显示光标
delay(3);
  lcd_write_CMD(LCD_DISPLAY_DOUBLE_LINE);  //双行显示
delay(3);
  LCD_cls();     //LCD清屏
}
#else
void lcd1602_init()
{
lcd_write_CMD(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delay(10);
lcd_write_CMD(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delay(5);
lcd_write_CMD(LCD_AC_AUTO_INCREMENT|LCD_MOVE_DISENABLE);
  lcd_write_CM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delay(5);
lcd_write_CMD(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delay(5);
lcd_write_CMD(0x01);  // LCD清屏
delay(5);
lcd_write_CMD(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写命令操作*/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即采用8线制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CMD_Data)
{
    lcd_check();
    LCD1602_en=0;
    LCD1602_RS=0;         //选择写命令模式
   LCD1602_rw=0;         //写,低电平有效  write嘛!
  LCD_DATA=CMD_Data;   //输入指令码
//   delay1ms();         //稍作延时,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n=1;        //使能给高脉冲  ,因初始化时,已经将LCD-EN置低
//   delay1ms();
   LCD1602_en=0;        //使能端置0,完成高脉冲,发送数据
}
#else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CMD_Data)
{
   LCD1602_en= 0;  //使能
   LCD1602_RS= 0;  //选择写入命令模式
   LCD1602_rw = 0;  //选择写使能
   LCD_DATA  &=0x0f;// 清0 高4位
   LCD_DATA  |= (CMD_Data&0xf0);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   delay1ms();
   LCD1602_en = 1;  //写入时序
    delay1ms();
   LCD1602_en = 0;

   CMD_Data= CMD_Data<<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DATA &=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 |=CMD_Data&0xf0; //写低四位
//    delay1ms();
    LCD1602_en = 1;  //写入时序
   delay1ms();
   LCD1602_en = 0;
   }

#endif
/*****************************************************
写数据操作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ata_U8(为字符常量)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_U8)  // 输出一个字节数据到LCD
{
   lcd_check();
   LCD1602_RS=1;       //写数据模式
   LCD1602_rw=0;       //选择写数据模式  低电平有效
   LCD1602_en=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LCD_DATA=Data_U8;    //输入数据值
//   delay(2);          //稍作延时,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n=1;       //使能给高脉冲  ,因初始化时,已经将LCD-EN置低
//   delay(2);
   LCD1602_en=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else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_U8)  // 输出一个字节数据到LCD
{
LCD1602_en = 0;   //使能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_DATA &=0x0f;  //清0高4位
LCD_DATA |= Data_U8&0xf0;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 delay1ms();
LCD1602_en = 1;  //写入时序
  delay1ms();
LCD1602_en = 0;

Data_U8=Data_U8 << 4;  //低4位移入高4位
LCD_DATA &=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 |= Data_U8&0xf0; //写入低四位
// delay1ms();
LCD1602_en = 1;  //写入时序
delay1ms();
LCD1602_en = 0;

}
#endif
/***********************************************************
对控制器读写前,执行读/写检测,确保STA7为0 即读写操作使能置0
检测LCD状态,看它是不是还在忙呢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_check()
{
while(1)
  {
   LCD1602_en=0;
   LCD1602_RS=0;   //选择读状态
   LCD1602_rw=1;   //读数据状态,RW为1
  LCD_DATA=0xff;  //数据口的所有引脚都拉高
  delay1ms();
  LCD1602_en=1;   //E=1,才允许读写
   if(!LCD_BUSY)break;//若状态字STA的最高位为0,按位与运算后,跳出while
  }
   LCD1602_en=0;      //读完了要关闭使能,防止液晶输出数据干扰总线
}
#endif
/**LCD1602的显示部分操作**/
void lcd_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db)  // //输出一个字符串到LCD的指定坐标
{
  uchar adr;  //字符显示的地址
  if(y==0)    //若显示在第1行
  {
   adr=x;
  }
  else      //显示在第2行
  {
   adr=0x40+x;
  }
   lcd_write_CMD(adr|0x80);   //设置数据地址指针,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adr"
   while(*db!='\0')            //只要没有写到字符串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lcd_write_data(*db++);     //逐个显示字符串
   }
}
/***** LCD清屏******/
#ifndef  LCD1602_4PINS //若没有宏定义LCD1602_4PINS,就执行LCD_cls();否则跳过
void LCD_cls(void)
{
lcd_check();
  LCD1602_RS=0;
  LCD1602_rw=0;
  LCD_DATA=0xff;  //数据口的所有引脚都拉高
LCD1602_en=1;
LCD1602_en=0;
lcd_write_CMD(0x01);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清屏
}
#endif
/*****************************************************
函数功能:延时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5;i++)
   for(j=0;j<2;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