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130使用内部8M时钟,配置成48M,一直不成功,求大神代码参考

楼主(2021-08-17):
GD32F130使用内部8M时钟,配置成48M,一直不成功,求大神代码参考

网友A:
RCU_PLL_MUL9换成RCU_PLL_MUL6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U_PLL_MUL9换成RCU_PLL_MUL6呗

谢谢,成功了,附上我自己配置的

楼主: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Status ErrStatusFlag;
        rcu_deinit();
        rcu_osci_on(RCU_IRC8M);
        while(ErrStatusFlag != SUCCESS)
        {
                ErrStatusFlag = rcu_osci_stab_wait(RCU_IRC8M);
                rcu_ahb_clock_config(RCU_AHB_CKSYS_DIV1);
                rcu_apb1_clock_config(RCU_APB1_CKAHB_DIV1);
                rcu_apb2_clock_config(RCU_APB2_CKAHB_DIV1);
                rcu_pll_config(RCU_PLLSRC_IRC8M_DIV2,RCU_PLL_MUL12);
                rcu_system_clock_source_config(RCU_CKSYSSRC_PLL);
                RCU_CTL0 |= RCU_CTL0_PLLEN;
        }
}

网友B:
我们直接用STM32F103的程序烧录进去,没想到居然也行,就没研究GD的库函数了

网友C:
666新人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