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 PCB文件过大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1-08-17):
PCB设计后,保存发现文件很大,对文件的传输造成一些不便;对于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如下:

Preferences->PCB Editer->True Type Fonts,去掉Embed True Type fonts inside PCB documents前面的勾。

设计完PCB时,然后再进行保存,在文件夹里面看到PCB文件非常大,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里面还有文件什么的?其实出现这个现象最大的原因就是在PCB工程加入了中文字库。那么我们的解决办法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以AD19为例进行一下问题解决的教程。

1.

我们来看看出现这个问题的现象

2.

我们在PCB中打开,系统参数设置OP/TP:

3.

或者在设计界面右上角点击,打开系统参数设置:

4.

在PCB Editor --True Type Fonts:

5.

然后在其界面将嵌入字体勾选去掉,注意是去掉:

6.

然后点击应用,必须点击应用,不然不会执行你更改的参数:

7.

然后再重新保存一次PCB,就可以了。

8.

我们再来看一看PCB文件的大小。

设置完成后PCB文件的大小就只有639K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