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提示could not find an cortex-M device in the

楼主(2021-08-17):
使用keil下载程序出现could not find an cortex-M device in the  MB-022板子  怎么解?

网友A:
如果以前能用,现在不能用了,检查JTAG连接有没有问题。
如果JTAG以前能用,在这个板子上不能用,检查电路板设计和上电等有么有错误。
如果电路板以前能用,用这个JTAG不成,检查驱动程序有没有问题,检查JTAG设置有没有问题。
如果电路板和JTAG都是新的,上面的都要检查。但最好先找个能用的一点一点的替换来看,比较容易快速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