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bo789同志请进!

楼主(2021-08-17):
刚才有人骂我(我没惹他的前提下),我回了一句嘴,然后号就被小跑堂封了。

也就是说,人家骂我没事,我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才能复合管理员要求。

关于这个波形,我已经说了,使用肉眼是看不出的,绝对符合要求,但是你更狠,用个100万倍放大镜看电压。

我想提醒你一句:仿真器本事也是有误差的,因为它计算的时候也要保留若干位有效数字。
所以你不要以为仿真结果就是标准答案。

您好,首先并没有说针对您一个人封号,只是看到某些不合理的帖子会进行屏蔽处理,系统设置某一个账号一天内被多次屏蔽是会自动禁言几天的,其次如果您看到其他另您感到不适的言论,一样可以艾特管理员处理,下一楼层的帖子已经进行屏蔽处理。

楼主:
大家请看:这么多人挑衅,管理员假装看不见,我只要还口,管理员就来封号,这公平吗?

网友A:
使用肉眼是看不出来,这没有错,

但是你说只要电阻足够小,就可以做到不穿越横轴,这就有待商榷了,

至于什么误差的说法,可以迷惑到小白,迷惑不到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肉眼是看不出来,这没有错,

但是你说只要电阻足够小,就可以做到不穿越横轴,这就有待商榷了,

那你把你的仿真器打开,看看ITL1 ITL2等参数:

弱弱的问下,大佬们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小白学习下

网友B:
相关电压输出关于时间从0到∞的积分等于0,据此输出电压必然有正负(除非恒零输出)。

这个东西,属于电路理论基础,知道这些只需要本科学历。

@HWM :我不懂什么秒平衡,你们继续。
HWM
@不奇怪 :其实,也无需一定要零态(虽然此例是零态),只要初末态一致那么期间电压积分就是零,此乃伏秒平衡。
@HWM :哦。你继续。
HWM
@不奇怪 :只需看那个并联电感的初末态(电流)是否是零或趋于零即可。
并联谐振回路在零初始条件下,施加一个电流脉冲信号,输出电压信号必是零均值信号。 <加了两个字 电压>
你引用的图上也是电流源。
M的仿真实验设计是错误的。
并联谐振回路在零初始条件下,施加一个电流脉冲信号,输出信号必是零均值信号。
积分为零是有条件的,其他条件你都说了,唯有【电流源】这个条件你没有强调。被人钻了孔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肉眼是看不出来,这没有错,

但是你说只要电阻足够小,就可以做到不穿越横轴,这就有待商榷了,

关于误差,你把这些误差参数全都设为零,再仿真试试???

仿真器默认的绝对电压误差精度是1uV:

你的仿真器要是没有误差,估计王思聪那个全球前几名的电脑送给你,也不好使。

网友B:
如果R很小,那么就有个负电压的指数衰减。看似负电压很小,但其衰减也很慢,所以积分可观。

网友B:
这个问题有解析解,感兴趣的可以看看下帖:

电路理论的应用(3)——LC二阶电路冲激响应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6170-1-1.html

网友A:
不过xukun999称呼我为同志而不是黑粉,我还是很欣慰的,

网友C:
这不是100万倍放大镜问题,而是性质问题,如果真出现负值,那就是出现了负,尽管非常非常小,和不出现负是两个性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请看:这么多人挑衅,管理员假装看不见,我只要还口,管理员就来封号,这公平吗?

@21小跑堂 要封号就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