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的8B数据量不够用,可以借用扩展帧多余识别符来传递数据吗?

楼主(2021-08-18):
由于目前CAN2.0B 只支持8Byte数据传递,后出的CANFD支持最大64B数据传递,突发奇想:
如果识别符的前11位够用的话,可以利用扩展帧后续18位识别符来传递数据。
这样是否可行呢?
谢谢大家!

网友:
建议 采集 CAN的高层协议,高层协议封装了 CAN的分包、并包,并对Id的过滤进行设置;
可以传送 大量数据的、并能复杂组网,高层协议编程简单,只需调用几个函数就能完成,
调试方便,通过Web浏览就能监控总线数据的变化。

源程序 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