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几个三极管电路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有何区别?

楼主(2021-08-18):
这几个三极管电路只有一个差别,那就是基极下拉电阻大小的不同,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到底哪种合适呢?

先看第一种

一、R28=1K、R30=5.1K、R29=2K,VCC=5V、VCC2=1.8V,那么万用表XMM3上的电流和万用表XMM14上的电压为多大呢,下面看仿真截图:

再看第二种

一、R31=1K、R33=5.1K、R32=5.1K,VCC=5V、VCC2=1.8V,那么万用表XMM12上的电流和万用表XMM15上的电压为多大呢,下面看仿真截图:

再看第三种

一、R34=1K、R36=5.1K、R35=10K,VCC=5V、VCC2=1.8V,那么万用表XMM13上的电流和万用表XMM16上的电压为多大呢,下面看仿真截图:

通过这几种电路可以看出基极下拉电阻对整个电路的影响并不是很大,那么是不是我们在使用时,就可以随意选一种了?

还是需要仔细分析,来确定下拉电阻的大小?

需要大家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A:
下偏置电阻作用:
1.驱动前端悬空时,保证三极管可靠截止;
2.与上偏置电阻,形成分压,保证三极管在需要的驱动电压时才开通;
3.编不出来了。。。

网友B:
基极电流和输入电流数量级相当,没有可比性,如果把VCC2调整成+5V,R29增加一档到100Ω,会是什么情况?请再仿真一下试试?
也许结果不一样!

网友C:
给你一个例子做参考

https://wenku.baidu.com/view/bba30e29dd36a32d73758120.html

网友D(2022-02-21):
基极下拉电阻对Vcc2提供的偏置电流有分流作用,从而影响三极管的工作电流。

楼主试验的几个电路,因下拉电阻取值都较小,对偏置电流的分流作用均很微弱,所以集电极的工作电流没有较大的区别。如果继续减小下拉电阻,你就会发现其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可以使集电极电流等于0mA。

预计该电路,当下拉电阻等于400Ω时,基极分压约等于1.8/1.4*0.4=0.51V,这个电压只能使三极管处于微导通状态,集电极电流能大幅度减小了。再继续减小下拉电阻,三极管将完全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