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系统单片机接口可以通过限流电阻接要电压吗?

楼主(2021-08-18):
VDectet 接入单片机管脚,配置为下拉输入。
如图风压电路应该可以正常工作,检测电压24V是否掉电。
问题是否可以省略掉R2 3K分压电阻(内部设置为下拉输入)呢?
非常感谢!

网友(2021-11-04):
风险大于收益,会烧坏引脚。

网友A:
不要取消外部3K电阻!

网友B:
不能取消
另外 进IO  并联个0.1uf 电容 后再并个BAT54S 保护端口

网友C(2021-12-04):
内部下拉需要程序跑起来才能设置吧?这样不是有风险了。其实这电路也有风险,最好加个稳压管再串个100R保护一下IO。

网友D(2022-03-29):
可以用一只齐纳管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