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端稳压器L7805实现开关稳压电源其中7805怎么实现对...

楼主(2021-08-18):
刚刚开始工作是做开关电源这块,在阅读了7805芯片数据手册时,看到手册里有用7805做的BUCK型开关稳压电路的例子,模电学的不是很好,想请教知乎的各位大神几个电路里的问题

1、7805怎么实现对前面PNP三级管的控制(我知道BUCK电路的原理是控制三极管的开通关断,但是具体电路看不懂如何实现)

2、PNP三极管旁边的电阻以及后面稳压二极管的作用

3、电路图里470Ω以及0.5Ω电阻的作用

网友A:
感觉懂一点,但是不知道怎么描述;
1.输出有波动时,7805会尝试输出/关闭电流,输出电流时,三极管就会导通,因为7805的电流就是三极管基极的电流;
2.设定三极管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关闭,没有4.7R电阻,三极管可能会一直开通;
稳压管,估计是输入电压很高,防止7805过压;
3.产生正反馈信号给7805,这样才能开关 开关,变成DC-DC,而不是线性稳压。

网友B(2021-11-04):
模块里头的电路你无法修改,7805 是 线性稳压,
根据负反馈式串联稳压的原理,强令线性稳压模块进入开关状态的方法,是把 Vo 灌高,所以,带负载的实际上不会是  三端稳压模块。

网友B:
从开关电路的拓扑可以看到,线性稳压模块的输出端,是无法直连负载的 !!
那么,当 线性稳压模块直接用来做开关电路时,根本就无法检测 负载的压降 !!
想拿线性稳压模块来玩开关稳压,就只能把开关管跟模块输出端並联,才能绕过开关电路的滤波或止逆元件,获取 负载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