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 电路仿真

楼主(2021-08-18):
原理图:

C = 100pF,初始电压 = 0V
R = 5K
L = 10mH,初始电流 = 10uA

R = 5K 时,处于临界状态。电压、电流波形为衰减的指数函数:

R < 5K 时,处于过阻尼状态。电压、电流波形为衰减的指数函数:

R > 5K 时,处于欠阻尼状态。电压、电流波形为指数形式衰减的正弦/余弦函数:

楼主:
【结论】
考察 Vo 节点的电压:
R 大于 5K 时,电压过零点(衰减振荡);否则电压不过零点(指数衰减)。

网友A:
原例涉及伏秒平衡,其电感始末态一致。LZ此例电感初态非零,而末态趋于零。

网友B:
manbo789快来啊,拿你那100万倍放大镜来看看,是否过零了。

放大镜看不清,用隧道显微镜。

网友C:
来了,对于Jack315的仿真,我是认同的,没有任何负电压,这种差异源自于初始状态的差异,

不看具体值,仅看曲线,可以知道红线是黑线的积分,黑线是红线的微分,

楼主:
【单脉冲激励】
原理图:

R = 5K

R < 5K

R > 5K

结论:Vo 都过零点,与 R 的取值大小无关。

【讨论】
这个基本电路的核心知识是关于过阻尼、临界和欠阻尼电路的状态。

从教学角度而言,用非零状态电路更能直观地展示这个核心知识。
在实际电路中,切断电路电源的时候开始,电路的状态就是这个情况。

而在电路分析中,信号被分解为冲激之和(积分)。
此楼的仿真更适用于理解实际电路的状态。

归根结底,核心知识不是电压是否过零的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在数学上,实际上是关于二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
特征方程为实数根的时候,解是衰减的指数函数;
特征方程为两共轭虚数根的时候,解是指数衰减的正弦/余弦函数。

给定 L = 10mH、C = 100pF 时,可以计算出临界时的电阻值为:
R = SQRT(L / (4C)) = 5K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在数学上,实际上是关于二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
特征方程为实数根的时候,解是衰减的指数函数;
特 ...

系统辨识的时候,一般用单位阶跃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