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复位电路在接电池不能烧录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1-08-18):
单片机复位电路在接电池不能烧录程序的问题,有没有坛友遇到过?当PCBA接电池就不能烧录,必须断开4.2→3.3V,直接用烧录器供电,才能灌入程序。。。看了下复位电路一个上拉,一个电容,也没有问题。会不会还是复位电路的问题?烧录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波形或者电平呢?复位脚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
复位后很短的时间内,单片机会判断是否进入烧录状态;
接了电池,单片机在接电池时早就复位了,当下已经不会去判断条件了

网友B:
很多单片机不支持外接电源烧录,

网友C:
STC STM8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
复位后很短的时间内,单片机会判断是否进入烧录状态;
接了电池,单片机在接电池时早就复位 ...

专业

楼主:
EFM32有用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
复位后很短的时间内,单片机会判断是否进入烧录状态;
接了电池,单片机在接电池时早就复位 ...

可是有些又能烧录  有些又不能   接了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有些又能烧录  有些又不能   接了电池

复位脚有没有连到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脚有没有连到烧录器?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
复位后很短的时间内,单片机会判断是否进入烧录状态;
接了电池,单片机在接电池时早就复位 ...

是复位信号一个下降沿  开始进入烧录模式吗

看单片机规格书,不知道你的具体是哪个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有些又能烧录  有些又不能   接了电池

这有可能空片能烧,已有程序的不能烧。
有些芯片会这样,内置BOOTLOADER会检测是否空片,是空片的话直接跳到烧录程序,非空片的话直接跳到用户程序。

网友E:
总要告知mcu型号吧。
大部分mcu接电池能烧录程序,只有个别型号不行。

网友F:
复位线上串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要告知mcu型号吧。
大部分mcu接电池能烧录程序,只有个别型号不行。

EFM32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复位线上串个电阻

试过了 还是那样 有些可以  有些非要断开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可能空片能烧,已有程序的不能烧。
有些芯片会这样,内置BOOTLOADER会检测是否空片,是空片的话直接 ...

但是有些怎么可以呢  不拆电池

网友E:
虽然我没用过这芯片,这相当于arm芯片,是一定能接电池烧录的。
我记得cc2530有个脚是电平转换器的参考电压,如用烧录器供电,这个引脚就接烧录器电源,如使用外部供电,这引脚就断开烧录器电源,接外部供电。

你这个是否有这方面原因了?至于有些能烧录,可能是因为烧录器供电刚好和外部供电电压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没用过这芯片,这相当于arm芯片,是一定能接电池烧录的。
我记得cc2530有个脚是电平转换器的参考电 ...

都经过了LDO   妥妥的3.3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