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EUSART模块怎么用?

楼主(2021-08-18):
47q10单片机的通讯模块不会用啊?使用mcc生成也没看懂,请指教

网友A:
哪里看不懂啊? 对照手册看啊。
抛开具体器件不谈, USART一般按以下步骤使用:
1.设置
1.1 设置波特率, 数据位数,校验位,停止位 等信息, 常见设置是9600/8-N-1
1.2 设置收发引脚
1.3使能USART
2.发送
2.1轮询(常用)
2.2中断(常用)
2.3事件系统
3.接收
3.1轮询(常用)
3.2中断(常用)
3.3事件系统

网友B:
这问题问的,别人不知道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