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介绍几种测试电容的方法

楼主(2021-08-18):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有奖活动#
下面讲述两种测电容的方法

1.我们了解到,我们测某个电阻的阻值时,可以在电阻的两端加上电压,测一下流过电阻的电流,

这样我们通过欧姆定律就可以计算出电阻的阻值。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种方法,不同的是
电容有隔直流通交流的特性,所以我们应该用交流信号。
我们知道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png,

其中Xc为容抗,c为电容值,f为信号频率。

又因为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png,即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png =,

我们令I=C(数值相同)

此时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png=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2.png,令f=60kHz,V=2.645uV。

可能大家比较好奇为啥偏偏让f=60kHz,其实随便给多少,随意,但此时V也会随着f变化。

下面是验证的过程:

[payamount]0.20[/payamount]
[pay]2. 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开关的打开与闭合,给电容充电,放电。
左右两端的开关不能同时打开,首先将左侧开关打开,给电容充电,

经过一段时间后,将左侧开关关闭,再将右侧的开关打开,通过电阻R放电,仿真电容C的放电曲线。

Vo为电容两端的初始电压

Vmax为电容冲满时的电压值
Vt为电容为两端任意时刻的电压值
下面是电容放电的计算公式:(可以在网上查)

为了方便计算令t=RC
即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png

如图:

通过t=RC计算:很容易算的10p左右,与原理图上的数值相符。
通过上面的这两种方法不仅能够测器件C的电容,
同样可以测mos管的栅极电容,
还可以测数字I/O口处的电容。[/pay]

对上面的方法我仅仅是我的个人想法,欢迎大家与我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