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1k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8-18):
(无正文)

楼主:


网友A:
产生3.3V/2的电压信号

没错

楼主:
对于AD采集有什么影响  采集电压为差分信号

是的

网友B:
产生中点电压吧;
应该可以理解为让芯片处在合适的静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AD采集有什么影响  采集电压为差分信号

若要回复我,可点击我所在楼层右下方的“回复”。
不妨偿试一下,去掉这两个电阻会怎么样?去看一下ADC测的值。

网友C:
提供偏置电压(中点电压),使输入信号在其共模范围内。

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提供偏置电压(中点电压),使输入信号在其共模范围内。

比较专业的回复,直白点说,也是提供静态工作点。静态工作点Q决定了中心点,输入小信号加在中心点摆动,输出随之摆动,得到输出摆动,故直流分析和交流小信号分析都不可少。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很详细、够专业了。

网友F:
使得输出应该在1.65V±多少波动吧;

网友G:
因为信号负极没有共地,提升信号基线到1.5V,使输入信号在1.5V基线上做叠加,再取差分。

网友H:
简单说,就是叠加一个静态偏置,令输入信号以电源电压的一半为中心波动,这样便于后级电路充分利用电压空间。

网友I: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