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D32上使用LVGL的刷新问题

楼主(2021-08-18):
使用进度等动态控件,在屏幕顶端出现花码刷新;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22-09-0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参考的是GD官方的移植文档移植的,就创建一个Label,然后在一个定时器里刷新Label的text,屏幕的顶端就有跟text同颜色雪花点跟着闪动

网友B:
可以先试试,单独刷新一帧屏幕有没有问题,看看是不是相关接口函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