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家在选择PCB打样厂家时,会关注原材料的区别吗?

楼主(2021-08-18):
大家在选择打样厂家的时候,有关注过原材料的问题吗?市场上不同厂家一般会选择不同的原材料,当然成本高的厂家定位也会高,一些低价的厂家,大家会去问使用什么材料吗?

网友A:
没关注,不是特定应用一切交给板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注,不是特定应用一切交给板厂

其实还是建议关注一下板材的,就像最简单的餐馆上边的LED灯板,就会因为板材问题,出现卡顿,灯不亮的问题,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不管去哪做板,还是注意一下板材的问题(顺便说一下,黄金板材-建滔A级板,我们一直都在用,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哈)

网友B:
能用就行

楼主:
哈哈,老铁佛系了啊,其实是建议大家关注一下的,毕竟差的板材性能不好,很容易出问题,就白花钱了(多说一句哈,我们一直用的黄金板材-建滔A级板材,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哈,防患于未然嘛)

网友C:
94V0,  FR4

网友D:
12层以下的就用FR4通用的就可以了,如果是16~40层,可以选Hi-G的板材。

网友A:
到目前仅用过 F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