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移植 ucos 与 内部flash 冲突吗

楼主(2021-08-18):
最近需要在之前使用的f4系统上(移植了ucos)存点临时信息,感觉很简单,没啥问题。结果尝试了两天愣是没有写成功,后来为了测试flash函数,单独建个工程测试flash(没有移植 ucos)没有问题,读写都正常。但是相同的函数移植到我原来使用的工程(ucos)里就写失败。后来发现在原来的工程里 如果在 创建任务之前 写flash都正常,一旦创建了任务 或者调用了OSTimeDlyHMSM(0, 0, 1, 100 );系统延时函数,再写flash就失败。怀疑是写flash被打断于是在写flash时加了临界代码,结果还是不行。通过断点调试发现在进入flash写函数时会自动进入系统的延时函数中。
OS_ENTER_CRITICAL();
  STMFLASH_Write(INST_infor_adress, INST_infor, 2);
OS_EXIT_CRITICAL();

楼主:
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在f4  ucos上使用内部flash的成功案例,我之前用过f1 ucos 和内部flash  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看一下是否是时钟的问题,之前遇到过时钟配置变了,导致一些外设异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否是时钟的问题,之前遇到过时钟配置变了,导致一些外设异常的情况 ...

应该不是时钟的问题,但是跑系统或者读写内部flash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时钟的问题,但是跑系统或者读写内部flash都没有问题。

内部flash都没问题,那外部的怎么会有问题呢,测一下SPI通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flash都没问题,那外部的怎么会有问题呢,测一下SPI通讯是否正常

您没有看懂我说的问题吧

网友B:
裸机正常读写的话,还是看看系统移植吧,个人觉得

网友C:
应该是不冲突的吧
一直用407跑III

网友D:
我觉得是不冲突的

网友E:
当然不冲突了

网友F:
会不会是地址有问题啊

网友G: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H:
应该是楼主自己的问题  这个肯定是不冲突的

网友I(2021-10-06):
是外部的flash吗

网友J:
这个使用关闭中断的函数

网友K:
不要抢占时间片轮

网友L:
有可能是切换了线程了。

网友M:
OS_ENTER_CRITICAL没有作用吗

网友N:
OSTimeDlyHMSM就回执行其他的代码去了。

网友O:
使用自带的delay或者for

网友P:
OS的延时函数不会被占用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在f4  ucos上使用内部flash的成功案例,我之前用过f1 ucos 和内部flash  是可以同时使用 ...

可以使用freertos的

网友:
ucos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