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你们调程序做过的糗事,都是啥?

楼主(2021-08-18):
这两天下班,想看看新唐的串口,
结果,简单的串口调试,接一个串口器件,一直没有响应,一直过不去。
仿真不进接收中断。

你们猜,是为啥?
收发两根线,顺拐了。

以为这就完了,并没有
而是,中间反复接串口助手,确认发送数据正常。
接回器件,已然顺拐~~~~~~

太糗了~~~~~~~~

网友A(2022-11-23):
这出问题不是经常的事儿哦,电源接反了都有可能

网友B:
串口初始化错了,然后说,为啥串口收不到数呢?

网友C:
哈哈,你这都是正常的,很多都是初始化函数写了,但是没使能

网友D:
一般程序容易出糗事的就是串口了

网友E:
以后注意就好了,就不要把电源接反就好了

网友F:
所以说,现在很多电路保护就是为了犯糗事的时候不出现大的损失

网友G:
慢慢来,以后多注意就好了,就不会出这种小问题了

网友H:
还好,你这个不算是大问题,串口还不会损坏,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