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的NOR Flash软件可以兼容吗?还有如何选型?

楼主(2021-08-18):
目前flash用的是旺宏MX25V1006FM1I,想找个替代料。目前想用博雅科技BY25D10ASTIG替代。

网友A:
SPI NOR FLASH都是兼容的,主要是看你关注哪些参数。如果关注价格,可以重点考虑MXIC,以及国内一些品牌,如果关注擦写速度,可以考虑SST一类的超级Flash,这类器件特点是,擦写速度快,稳定性高,缺点也很明显,容量做不大,只能做到64M Bit,还有一个最大的弱点,贵!!!不过他们家主要靠专利收费!

网友B:
有通用支持标准的

网友C:
就我目前用过的几种FLASH芯片,都不兼容,每种的驱动软件都不同。

网友D:
基本上:接口时序一样、地址和块结构一样、封装一样就可以替代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解答

网友E:

读写擦除指令都是一样的,但其他指令就未必了。比如型号识别指令,GD25的3字节,W25Q的2字节。还有初始化状态,有些芯片默认上电是开启QPI的,有些没开。

网友F:
15217760353,john彭,普冉代理。

网友G:
产品型号:NM25Q64EVBSIG
容量:64MB
工作电压:2.V-3.6V
温度:-40℃-85℃
接口技术:SPI/DUAL/QUAD-SPI,QPI
频率:104MHZ
封装:SOP8
应用场景:安防系统、路由器、网关、物联网、手机、消费电子及其他智能电子设备等
TEL:17727938455

网友H:
我这边在做恒烁半导体的,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联系,主推4M-128M
微:15013547513

网友I:

NOR是通用的,NAND不是。

网友J(2022-04-18):
目前也有测试到发现同一个测试主板针对不同家的Flash有出现A家正常,B家不正常,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