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CH579M仿真器连接问题?

楼主(2021-08-18):
我用评估版,和自己拍的板子  ,同样都是4个脚,   VCC   TCK  TIO  GND

软件和仿真器一点不变, 评估板直接连接上并下载程序,
为什么自己的板子,必须把复位叫接地才可以连接并下载程序?

自己设计的板子复位脚悬空

网友A(点评):
参照官方评估板原理图即可,查查原理图,查查焊接。正常流程是通过ISP工具开启仿真后,可通过仿真器调试下载,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把复位脚短路之后,就可以连接下载了

网友B(2022-12-06):
可能是复位引脚不可以悬空吧,你按照官方的电路设计呗

网友C:
我记得,复位引脚最好是引出,接在仿真器上才可以

网友D:
你可以用jlink吧,但是jlink必须要接在单片机的复位引脚上

网友E:
这个芯片是不是arm内核的啊

网友F:
按理来说,复位引脚 不能悬空的

网友G:
我看官方说也是按键的形式接地,下载的时候复位一下

网友H:
你可以这样,就是把复位引脚接在仿真器上,实现硬件复位估计就行了

网友I:
你试试开启软复位功能呢?是不是也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啊

网友J:
就是需要一直接地么?还是下载之前,接地一下,就行?

网友K:
短路是代表复位了,这样就好使了是吧,你是用的哪款仿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