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带载能力检测

楼主(2021-08-19):
如何对推挽式输出和开漏型输出的IO口带载能力进行检测?要求驱动能力不小于2mA?在2mA的负载情况下,输出电压不大于0.4V。

网友A:

看芯片规格书,一般里面都有标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规格书,一般里面都有标明

芯片规格书中只是注明,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测试吧

网友B:
对,一般都有注明,你看规格书就好了。不过2mA就不用测了吧,随便拿个单片机都大于2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一般都有注明,你看规格书就好了。不过2mA就不用测了吧,随便拿个单片机都大于2mA ...

也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像单片机的引脚IO口这样不是测试对象,我想测试的是一个产品(比如物联表中的计量芯、管理芯)对外输出的端口,例如TXD、RXD、SPI接口等,测试它们的带载能力,谢谢!

网友C:
那你就拿电位器作为负载,阻值根据电源电压和2mA测试基准用欧姆定律计算,取稍大些的值,再调节电位器使输出电流校准到2mA,测试此时的输出电压即可获知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D:

说实话这类芯片级别的不是一般能测出来的,有好多外在因素影响,仪器精度、环境温度、芯片质量、触点面积、单引脚或多行脚同时测量…

网友E:

1、看规格书2、用一个精度比较高的电源设备,可以显示电流的那种,精度要求mA以下,把它串在输出管脚和GND直接,看电源倒灌多少电流

网友F(2022-01-08):

不同的片子有差别,你用的是什么?搜索
复制

具体自己加负载或电源自己测量就是了,问了也没用。和实际差别太大。

网友G:
基本的欧姆定律。
R=U/I=(VDD-0.4V)/2mA

网友H:
实际芯片量产测试的时候就是简单的欧姆定律,
用FVMI ( Force V Meas I) 或者FIMV ( Force I Meas V)都可以
当IO输出High的时候, source电流, 输出Low的时候, sink电流

可以用电子负载来做这个试验, 设置好钳位电压和电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