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叠层设计

楼主(2021-08-19):
如附件图片,DSP主控放在 顶层(第1层), 2.4G模块放在底层 (第4层)。 那么请问 地层 和 电源层 要怎么放?地层是在第2层还是第3层好???

网友A:
一般地在第二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在第二层

请问下依据是什么?

网友A:
你要是普通设计就不要管依据是什么,习惯
你要是真的想搞清楚,参考相关书籍去

网友B:
为什么不能中间2层都是GND?那多完美啊

对电源信号质量不高的,可以。

网友C:
一般放在靠近高速信号或敏感信号的层

网友D:
主要考虑敏感信号回路

网友D:
https://www.slpcb.com/Article/pcbdcsj_1.html#herf

网友E:
常 规四层板,第一层信号层,时钟及高速信号线,第二层地层,PP小,近第一层。第三层电源层,第四层慢速信号线,及某些电源轨。第一层,第四层正片,第二,三层负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依据是什么?

高速信号层必须有近地层,有个回流层。学过传输线原理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