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CU损坏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8-19):
这是一个测量电池电量的产品,电池电压是30V左右,图中VCC = 10V。用4个LED灯表示电量4个档位。前段时间出了1000套,后面客户退回七八个坏机,经检查是MCU损坏,VCC管脚对地的电阻只有3-30欧姆,换一个芯片就正常工作。
用示波器看电源脚正常工作、上电的波形均正常,上电未发现尖峰脉冲。不确定客户那边是否进水,如果暂时排除进水的问题,电路上面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静电?
芯片是辉芒微的,用的很多,质量很稳定,从来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这个30伏转5伏电路应该考虑用品牌质量好的ldo芯片!
tyw
检查30v采样部分,只有30v才有可能弄坏mcu

网友A:
可能是稳压芯片上电电压过冲,HT7XXX这种听说有这类问题;
D2并联个电容,减慢电源上升速度,可能能改善

网友A:
如果P2连线长,或者可能有尖峰浪涌,IO加些保护

网友B:
辉芒微单片机便宜,我也准备用,这个电路没看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除了C1的容值小了点,加大C1可以吸收开关产生的脉冲高电压,我之前遇到过MCU损坏这种情况,后来查出来的原因是手摸到DC-DC部分电路,导致DC输出过压,击穿MCU、IC等器件。

网友C:
多半的电应力损坏。看看外部是否有高压过来,你AD采集电池电量是直接进IO吗?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答。
我现在用的采样电路确实和原始样机不一样,样机的应用场景,最大电压是80V,我实际只用到了30V,所以我去掉了两个电阻。如下图:

适当减小R4和R6,R4取值较高在受潮时容易导致分压值过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的电应力损坏。看看外部是否有高压过来,你AD采集电池电量是直接进IO吗? ...

通过了电阻分压,请看6楼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2连线长,或者可能有尖峰浪涌,IO加些保护

电源线约20cm。没有加保护。这个图纸借鉴了客户提供的样机设计。

网友A:
楼主可以搜索:HT75XX系列上电过冲问题

网友A:
增加TVS管或者稳压管

网友D:
HT输入电容前加大电阻,根据实际电流,确保稳压功能的前提下,电阻尽可能加大一点

网友E:
HT75XX系列上电过冲问题,都20年了还没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T75XX系列上电过冲问题,都20年了还没解决。

ST的78M05有没有这种坑?

网友F:
AD脚加TVS保护,这么大的电阻,手摸水汽都可能造成AD电压过高,样机用多个电阻,就是考虑这些问题不能同时发生

TVS的漏电,有可能会造成误差加大

网友G:
LDO输出端加一个假负载10几k或几十K,一个是给你输出端放电,在开关断开的时候给100Uf电容放电,一个可以抑制LDO上电瞬间的过冲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75XX系列上电过冲问题,都20年了还没解决。

我用过微盟的LDO,型号是ME6209,随便拿一个出来测试,都有这种问题,非常明显。合泰的据说后面解决了?我最近一直用合泰的倒没发现这种问题,可能跟我的输入电压低有关系,我一般是6V输入。只有这个产品是10V输入。

网友H:
ESD可能性极小

网友I:
     一般是ADC采样端保护不够,30V这个电压级别,一般分压电阻要在100K以上,并且注意爬电距离,用多个电阻串联增加距离,ADC端口用5V压敏电阻保护,可能测电池30V,开关有微量电感,接触的时候会有瞬时高压脉冲

我也感觉是这个采样电阻的问题,当时抄板的时候,我一直没理解样机为什么那么多电阻串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过微盟的LDO,型号是ME6209,随便拿一个出来测试,都有这种问题,非常明显。合泰的据说后面解决了? ...

你试下12V或15V输入,HT7533、7550可以24V输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T的78M05有没有这种坑?

7805、78M08、78L05都没发现有这个坑。

网友J:
客户的10伏电源采用啥电源?

网友J:
损坏的芯片adc引脚阻抗是否正常?

网友K:
AD检测脚不应该串一个限流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客户的10伏电源采用啥电源?

电源是30V电池,经过NMOS管降压后是1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是ADC采样端保护不够,30V这个电压级别,一般分压电阻要在100K以上,并且注意爬电距离,用多个电 ...

压敏电阻有推荐吗?一般压敏电阻的箝位电压比TVS的高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源是30V电池,经过NMOS管降压后是10V左右。

你还没有测量损坏的mcu的adc引脚阻抗!另外使用mos降压
应该考虑使用质量好的ldo,比如传统的lm7805!

网友L:
很有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J:
楼主用的价格便宜芯片,电源设计比较合理,30伏转5伏通常使用dc dc芯片,或者多级ldo 降压。

网友J:
这个mcu芯片只有8个脚,没有复位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mcu芯片只有8个脚,没有复位脚?

芯片内部有复位电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芯片内部有复位电路。

重要的问题你一直没有回答?损坏的芯片adc引脚正常不?

网友J:
引用 楼主:
芯片内部有复位电路。

这样设计,这个也是问题!

网友J:
主要就是电源过冲损坏芯片,或者adc损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重要的问题你一直没有回答?损坏的芯片adc引脚正常不?

晚点看下,现在在外面,不方便量

网友J:
引用 楼主:
晚点看下,现在在外面,不方便量

你使用的都是便宜的芯片,如果使用好的ldo芯片,故障率会小于千分之一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AD脚加TVS保护,这么大的电阻,手摸水汽都可能造成AD电压过高,样机用多个电阻,就是考虑这些问题不能同时 ...

网友M:
LDO输出加个TVS过压保护器件,同理在电池电压采样输入端也加个TVS。

网友N:
楼上都说完了。我总结下。
出货1000,坏了7个。
ems分为电源部分和信号部分。
看了你的电源电路,两级稳压,电源电路问题不大。从你的单片机耗电量来看,电源电路有加电阻的潜力。抗住ems的等级会加大。
你很喜欢用兆欧电阻,兆欧电阻的确可以减小电流,这只是理想情况,但是耐esd能力弱,主要是电阻越大,薄膜越薄或越细。你这个电路电压低没必要把电阻搞得特别高。
信号部分,你给外部供5V,还有电源电压采集,和RLED
1、接插件外供5V,外部短路,是否考虑电路板存活。根据返修率计算是否要加ptc和tvs。信号接口的ems测试比电源要求低些。
2、电源电压采样,同样的问题,大值电阻,不耐esd,水的电阻都有10k级,潮气问题的确就把M级电阻给废了。我的电路是到单片机adc再串个10k电阻,加稳压管,加电容。估计你家用产品不需要这么高的防护,串个电阻就行。
3、RLED接口,估计是信号接口,看能不能加个100欧,不行就50欧,有总比没有强。

我司的LDO,内置防过冲保护电路,可防止开/关瞬间的输出电压冲击,避免负载端MCU器件等 受冲击损坏。 有需要的话,可以加我QQ:3341254367 ,我发规格书资料给您看看。

网友O:
我遇到过,就是ldo输入电压高时瞬间输出过冲。ldo输入串个几十欧电阻搞定。

我司的LDO,内置防过冲保护电路,可防止开/关瞬间的输出电压冲击,避免负载端MCU器件等 受冲击损坏。 有需要的话,可以加我QQ:3341254367 ,我发规格书资料给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重要的问题你一直没有回答?损坏的芯片adc引脚正常不?

目前测量了几个坏了的芯片,它们的AD脚对地电阻分别是1.4-4.5K之间,正常的芯片也量了五六个,都是这个范围。
等会儿写个程序,测试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测量了几个坏了的芯片,它们的AD脚对地电阻分别是1.4-4.5K之间,正常的芯片也量了五六个,都是这个范 ...

现在初步判断就是台湾的ldo芯片质量不好,过冲电压损坏芯片。还有你的电池电压是变化的,应该不是固定的3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上都说完了。我总结下。
出货1000,坏了7个。
ems分为电源部分和信号部分。

原先的设计,需要考虑低功耗,所以用的都是M级别的电阻。板子做好之后,客户不用考虑低功耗了,想改都来不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初步判断就是台湾的ldo芯片质量不好,过冲电压损坏芯片。还有你的电池电压是变化的,应该不是固定的3 ...

是的,不是固定的30V。原来打算用AMS1117-5.0,但是客户要求低功耗,所以改用了HT7350。没想到,后面客户又说不考虑低功耗了。。。。

网友J:
看了一下手册,把输入电压降低到7伏左右也可以减少过冲。

网友N:
引用 楼主:
原先的设计,需要考虑低功耗,所以用的都是M级别的电阻。板子做好之后,客户不用考虑低功耗了,想改都来 ...

我基本说完,主要是大电阻的esd问题,无非搞几个串就是了。

网友P:
1.LDO电压
2.ADC采样口
3.芯片ESD不行

网友Q(2022-04-18):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的价格便宜芯片,电源设计比较合理,30伏转5伏通常使用dc dc芯片,或者多级ldo 降压。 ...

我司的LDO,内置防过冲保护电路,可防止开/关瞬间的输出电压冲击,避免负载端MCU器件等 受冲击损坏。 有需要的话,可以加我QQ:3341254367 ,我发规格书资料给您看看。

网友Q:
引用 网友R:
220Ω能大就大,=4.8/Imax。

请看上图 ↑
我司的高压LDO 内置防过冲保护电路,可以防止 上电开/关瞬间的输出过冲,有效避免负载端MCU等器件 受电压冲击损伤,延长元器件使用寿。
如有需要,可以加我QQ:3341254367,可提供详细规格书。

网友Q:
请看上图 ↑
我司的高压LDO 内置防过冲保护电路,可以防止 上电开/关瞬间的输出过冲,有效避免负载端MCU等器件 受电压冲击损伤,延长元器件使用寿。
如有需要,可以加我QQ:3341254367,可提供详细规格书。

网友S:
凡是LDO,PMOS或者PNP输出管子,很容易导致不稳定,不同场合上电瞬间过冲输出。
7805之类的,不会有这种问题,他不是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