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半导体 HC32F460 SWDT 复位时间不可调

楼主(2021-08-19):
请问 修改 ICG0_SWDT_PERI 和 ICG0_SWDT_CKS 值后,为什么 复位时间不可调?
始终在 1.5s 左右 复位.

网友A(2025-07-31):
兄弟,我也碰过这个问题,HC32F460的SWDT复位时间确实比较固定,改寄存器好像影响不大。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芯片内部有个固定复位时长,寄存器只能调整看门狗周期,不直接影响复位时间。

网友C:
你修改寄存器后,有没有确认写入成功?寄存器写保护可能导致设置没生效。

网友D:
我用官方例程测试,复位时间也一直在1.5秒附近,不知道是不是硬件设计限制。

网友E:
可以试试先关闭看门狗,再重新配置,看是否能改变复位时间。

网友F:
SWDT的复位时间是由内部计数器决定,寄存器调整的是计数器的计数周期,不是复位延时。

网友G:
你用的固件库版本是什么?不同版本的驱动可能对寄存器操作支持不一样。

网友H:
另外,确认一下复位源是不是确实来自SWDT,有时候是其它复位源导致时间不一样。

网友I:
HC32F460的资料我看了,貌似没提复位时间可调,官方资料说明比较模糊。

网友J:
你有尝试联系华大技术支持吗?看他们有没有相关方案或者文档说明。

网友K:
主要还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