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16Q41使用MPLAB X IDE无法烧录

楼主(2021-08-19):
本人环境无问题,上周已经测试过点亮一个LED成功,这周编码好代码。点击烧录就显示错误;板子也连接上IDE了

网友A:
你右键你的项目,属性里面看看,有没有选中你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右键你的项目,属性里面看看,有没有选中你的开发板

不可以,我新建了一个工程还是无法烧录

这里的选项怎么是“All Families”呢,不是“Advanced 8-bit microcontrollers”吗?

网友B:
连接你的开发板到电脑的USB线,有没有经过HUB呢?

我这里经过HUB不行,只能直接接电脑的USB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你的开发板到电脑的USB线,有没有经过HUB呢?

我这里经过HUB不行,只能直接接电脑的USB端口。 ...

没有

网友C:
换5.5版本的试试看。

网友D:
换台电脑换根USB线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