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一百零七章、CH32V103应用教程——PD0、1引脚的复用

楼主(2021-08-19):
CH32V103应用教程——PD0、1引脚的复用
本章教程主要讲述如何进行PD0、1引脚的复用。正常情况下,PD0、1引脚是作为外部晶振引脚使用的,但是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重映射功能,把其复用为普通引脚作为输入输出引脚使用。

1、GPIO简介
由数据手册引脚描述可知,外部晶振两个引脚可重映射为PD0、1引脚使用。

2、硬件设计
可使用杜邦线将PD0、1引脚与测试板LED灯连接,测试其输出功能,或与VCC或者GND连接测试其输入功能。

3软件设计
本次实验具体程序如下,由于代码量较小,均放在main函数,main函数如下:
Main.c文件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0/04/30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Note
GPIO例程:
PA0推挽输出。

*/

#include "debug.h"

#define in  1
//#define out 0

/*******************************************************************************
* Function Name  : GPIO_Toggle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GPIOA.0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Toggl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ENABLE);

#ifdef 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

#elif  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GPIO Toggle TEST\r\n");
        GPIO_Toggle_INIT();

        while(1)
    {
#ifdef out
        Delay_Ms(50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
        printf("111111\r\n");
        Delay_Ms(50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
        printf("222222\r\n");
        Delay_Ms(500);

#elif  in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0)==1)||(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1))
        {
             printf("up\r\n");
             Delay_Ms(500);
        }
        else
        {
             printf("down\r\n");
             Delay_Ms(500);
        }

#endif
        }
}
Main.c文件主要包含两个函数:GPIO_Toggle_INIT函数和main函数,GPIO_Toggle_INIT函数主要进行PD0、1引脚的配置,注意作为重映射功能要使用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ENABLE)函数。main函数就是主函数,进行输入输出的运行。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当作为输出时,可看到测试板LED灯闪烁,同时串口打印如下:
当作为输入使用时,当将PD0、1引脚接GND或者VCC时,串口打印如下:

CH32V PD01复用.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