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霍尔的无刷电机,霍尔信号会有延时吗?

楼主(2021-08-19):
我使用的无刷电机,通过霍尔换向,同样的pwm占空比,正反转的速度差别很大,会不会是 霍尔信号 的延时导致的,
因为霍尔延时,为了正转方向的正确,霍尔的安放位置提前,
在反转时候就变成霍尔位置延后+延时,所以换向的时机就差更多了
导致两者速度不一致,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几乎没延时,不至于影响到正反转速度不一致。

网友B:
绝对的延时肯定有,但是对于切换时间间隔,可以忽略。

网友C:
查看一下所有的线序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一下所有的线序是否正确
Hall2UVW_A 和 Hall2UVW_B 是通过霍尔信号来确定驱动电流的表,A正转 B反转
/*************************************************************************
每组驱动电流 DRV 持续一定时间 对应电机稳定下来时候的霍尔信号
DRV0        -        H2
DRV1        -        H3
DRV2        -        H1
DRV3        -        H5
DRV4        -        H4
DRV5        -        H6
*************************************************************************/
//占空比:80/420        每秒霍尔编号次数:385
const pFunction Hall2UVW_A[]={
        NULL,                //0
        Drv4,                 //1
        Drv2,                 //2
        Drv3,                 //3
        Drv0,                 //4
        Drv5,                 //5
        Drv1,                 //6
        NULL,                //7
};

//占空比:80/420        每秒霍尔编号次数:210
const pFunction Hall2UVW_B[]={
        NULL,                //0
        Drv1,                 //1
        Drv5,                 //2
        Drv0,                 //3
        Drv3,                 //4
        Drv2,                 //5
        Drv4,                 //6
        NULL,                //7
};

//占空比:80/420        每秒霍尔编号次数:300
//const pFunction Hall2UVW_B[]={
//        NULL,                //0
//        Drv0,                 //1
//        Drv4,                 //2
//        Drv5,                 //3
//        Drv2,                 //4
//        Drv1,                 //5
//        Drv3,                 //6
//        NULL,                //7
//};

网友D:
看看你正反转发波,估计你反转给的发波晚了一步,转速慢的时候电流还大吧?

网友E(2021-11-16):
正反转不一致很正常,我发现很多BLDC正反转有差异甚至NIDEC的电机也这样,你从梯形波上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F:
没有延时。

网友G(2022-01-20):
是霍尔器件感应磁场回差特性造成正反转定位无法一致。延时引起的误差非常小。

网友G(2022-12-19):
不是延时,是定位不对称。电子的延时相对机械误差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