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无刷电机霍尔信号会有延时吗?

楼主(2021-08-19):
我使用的无刷电机,通过霍尔信号进行换向,同样的pwm占空比,正反转的速度差别很大,
会不会是 霍尔信号 的延时导致的,
因为霍尔延时,为了正转方向的正确,霍尔的安放位置提前,
在反转时候就变成霍尔位置延后+延时,所以换向的时机就差更多了
导致两者速度不一致,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牛X,你对自己的电路和程序真是有绝对的信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X,你对自己的电路和程序真是有绝对的信心啊

只是对测试结果产生的原因,想出来的 自己觉得 想得通的一个解释
不代表我程序一定正确,
但是在 反向的方向 我测试了几种 对应霍尔的驱动的 电流流向,没有一个比的上正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对测试结果产生的原因,想出来的 自己觉得 想得通的一个解释
不代表我程序一定正确,
但是在 反向的方 ...

大概率是你6步顺序问题,之所以能转是因为惯性,速度就是差在这里所以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你6步顺序问题,之所以能转是因为惯性,速度就是差在这里所以慢了 ...

我也这样怀疑,但是  正转反转 两步 看过 驱动程序 都是逆着的,如果慢 应该大家一起慢猜对

网友B:
速度有差别正常,霍尔安装不可能绝对对称。  无刷电机每个方向有两个导通顺序可以旋转起来,但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另外一个能转但力矩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