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96OLED显示

楼主(2021-08-19):
上篇摸索了一个环境的搭建,有点了一个LED,目的是熟悉一下MPLAB X IDE的开发环境,今天接上OLED做一个简单的显示功能。采用模拟IIC的方式来驱动,我们先定义两个GPIO用来驱动屏幕,定义为普通GPIO 即可;

然后生成工程代码

此时我们需要添加OLED的驱动文件,我手里之前做过MM32的小实验,刚好又驱动,搬过来用一下。

将该驱动解压后进入oled文件夹,将该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我们的工程中。

然后在IDE中右键Source Files文件->添加现有项(第三个选项),将刚才添加的文件导入。

因为这些驱动之前用在MM32上,导入之后会报错,这里做如下修改:
OLED.C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ledfont.h"
void IIC_Start()
{
        OLED_SCLK_Set() ;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Clr();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OLED_SCLK_Set() ;
//        OLED_SCLK_Clr();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

void IIC_Wait_Ack()
{
        OLED_SCLK_Set() ;
        OLED_SCLK_Clr();
}
/**********************************************
// IIC Write byte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        OLED_SCLK_Clr();
                m=m&0x80;
                if(m==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da=da<<1;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

}
/**********************************************
// IIC Write Command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 IIC Write Data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
// fill_Picture
********************************************/
void fill_pictur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m++)
        {
                OLED_WR_Byte(0xb0+m,0);                //page0-page1
                OLED_WR_Byte(0x0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0);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n=0;n<128;n++)
                        {
                                OLED_WR_Byte(fill_Data,1);
                        }
        }
}

/***********************Delay****************************************/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Del_50ms)
{
        unsigned int m;
        for(;Del_50ms>0;Del_50ms--)
                for(m=6245;m>0;m--);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Del_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Del_1ms--)
        {
                for(j=0;j<123;j++);
        }
}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OLED��ʾ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ر�OLED��ʾ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Ļ�Ǻ�ɫ��!��û����һ��!!!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ҳ��ַ��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ʾλ�á��е͵�ַ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ʾλ�á��иߵ�ַ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ʾ
}
void OLED_On(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ҳ��ַ��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ʾλ�á��е͵�ַ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ʾλ�á��иߵ�ַ
                for(n=0;n<128;n++)OLED_WR_Byte(1,OLED_DATA);
        } //������ʾ
}
//��ָ��λ����ʾһ���ַ�,���������ַ�
//x:0~127
//y:0~63
//mode:0,������ʾ;1,������ʾ
//size:ѡ������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õ�ƫ�ƺ��ֵ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m^n����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ʾ2������
//x,y :�������
//len :���ֵ�λ��
//size:�����С
//mode:ģʽ        0,���ģʽ;1,����ģʽ
//num:��ֵ(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
//��ʾһ���ַ��Ŵ�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ʾ����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ʾ��ʾBMPͼƬ128��64��ʼ������(x,y),x�ķ�Χ0��127��yΪҳ�ķ�Χ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ʼ��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SDA_SetDigitalOutput();
    SCL_SetDigitalOutput();
    DELAY_milliseconds(8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删除头文件和void OLED_Init(void)函数中的GPIO初始化。因为IDE已经使用MCC完成了GPIO的初始化。
OLED.H
#ifndef __OLED_H__
#define __OLED_H__
#include <xc.h>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define OLED_MODE 0
#define SIZE 8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F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OLED IIC�˿ڶ���----------------

#define OLED_SCLK_Clr() SCL_SetLow()   //SCL
#define OLED_SCLK_Set() SCL_SetHigh()

#define OLED_SDIN_Clr() SDA_SetLow() //SDA
#define OLED_SDIN_Set() SDA_SetHigh()

#define OLED_CMD  0        //д����
#define OLED_DATA 1        //д����

//OLED�����ú���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8 dot);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 u8 *p,u8 Char_Size);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Del_50ms);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Del_1ms);
void fill_pictur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void Picture();
void IIC_Start();
void IIC_Stop();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void IIC_Wait_Ack();
#endif
删除和MM32相关的头文件,添加
#include <xc.h>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这两个头文件,同时添加宏定义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并将SDA和SCL的GPIO操作换成PIC的函数
  1. #define OLED_SCLK_Clr() SCL_SetLow()   //SCL
  2. #define OLED_SCLK_Set() SCL_SetHigh()

  3. #define OLED_SDIN_Clr() SDA_SetLow() //SDA
  4. #define OLED_SDIN_Set() SDA_SetHigh()
然后使用字模软件替换需要的中文字模,

char Hzk[][32]={

{0x00,0x00,0xF0,0x90,0x90,0x90,0xFE,0x90,0x90,0x90,0xF0,0x10,0x00,0x00},
{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7F,0x44,0x44,0x44,0x4F,0x40,0x70,0x00},/*"电",0*/
/* (14 X 16 , 宋体 )*/

{0x00,0x80,0x80,0x84,0x84,0x84,0x84,0xE4,0x94,0x8C,0x84,0x84,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40,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子",1*/
/* (14 X 16 , 宋体 )*/

{0x00,0x10,0x10,0xFE,0x90,0x90,0x90,0x90,0x90,0xFE,0x90,0x90,0x10,0x00},
{0x00,0x02,0x41,0x7F,0x80,0x40,0x40,0x23,0x2C,0x18,0x26,0x41,0x40,0x00},/*"技",2*/
/* (14 X 16 , 宋体 )*/

{0x00,0x20,0x20,0x20,0x20,0xA0,0xFC,0x62,0xA0,0x24,0x38,0x20,0x20,0x00},
{0x00,0x20,0x10,0x0C,0x02,0x01,0x7F,0x00,0x01,0x06,0x0C,0x18,0x10,0x00},/*"术",3*/
/* (14 X 16 , 宋体 )*/

{0x00,0x84,0x84,0x84,0xFC,0x84,0x84,0x84,0x84,0xFC,0x84,0x86,0x80,0x00},
{0x00,0x40,0x40,0x30,0x0F,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0,0x00},/*"开",4*/
/* (14 X 16 , 宋体 )*/

{0x00,0x00,0x18,0x24,0x20,0xFC,0x22,0xA0,0xA2,0xA4,0xAC,0x20,0x00,0x00},
{0x00,0x40,0x30,0x88,0x47,0x40,0x23,0x1C,0x18,0x26,0x61,0x40,0x40,0x00},/*"发",5*/
/* (14 X 16 , 宋体 )*/

{0x00,0x40,0x42,0xCC,0x00,0x80,0x60,0x98,0x06,0x18,0x20,0x40,0x80,0x00},
{0x00,0x00,0x00,0x7F,0x11,0x08,0x00,0x7F,0x44,0x42,0x41,0x70,0x00,0x00},/*"论",6*/
/* (14 X 16 , 宋体 )*/

{0x00,0x40,0x40,0xFC,0x40,0x80,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0,0x00},
{0x00,0x20,0x10,0x1F,0x08,0x08,0x70,0x4C,0x23,0x20,0x28,0x30,0x60,0x00},/*"坛",7*/
/* (14 X 16 , 宋体 )*/

};
最后主函数添加显示,LED的代码保留,用于显示程序正在运行: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OLED_Init();
        OLED_Clear();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3,0,1);
    OLED_ShowCHinese(26,0,2);
    OLED_ShowCHinese(39,0,3);
    OLED_ShowCHinese(52,0,4);
    OLED_ShowCHinese(65,0,5);
    OLED_ShowCHinese(78,0,6);
    OLED_ShowCHinese(91,0,7);
    OLED_ShowString(0,3,"Microchip!!",16);
    OLED_ShowString(0,6,"21ic!!",16);
    while (1)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LED0_Toggle();
        DELAY_milliseconds(1000);
//        printf("uart1 test success!!! \r\n");
    }
}
在烧录的时候我这里遇到了问题,无法烧录:

但是板子连接IDE是正常的,求助论坛无果,新建工程依旧无法下载,原因是我今天打开IDE时软件右下角弹出一个窗口,我没仔细看(其实是英文太懒,看不懂),只看到了update....,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升级了啥玩意,反正我点了之后就无法烧录了。
解决办法:卸载环境重新安装。
最后展示一下显示效果:

楼主:
就是这个会导致不能下载,千万不要手欠

网友A(2021-09-22):
点个赞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