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禁止员工热饭”

楼主(2021-08-19):
8月18日,网传浙江一领导在公司大群内公开批评员工带饭热饭的问题,要求将公司的微波炉扔掉,不再允许员工在公司热饭。对此,有网友调侃称是“一个连热饭都吃不上的公司”。8月19日上午,该公司后勤部门一工作人员回应称,网传公司不让员工带饭热饭一事不属实,微信截图被人断章取义,“这可能是领导的一时气话,目前公司员工都是可以正常带饭热饭的”。
8月18日,有网友发布的微信群聊截图显示,一领导在公司大群内公开批评员工带饭热饭的问题,他对员工花时间在做饭、热饭上有些不满,要求行政部门将公司的微波炉扔掉,不再允许员工在公司热饭。

此事一经爆料,随即引发热议。大多数网友对该公司领导的做法表示不满,有网友调侃其为“一个连热饭都吃不上的公司”。

@地瓜patch :可能是喝多了。。。
老总管的太细了,这种事就算管,也得背地里下指令

网友A:
到底是做饭还是热饭?这个可是有区别的。
如果是带的熟菜熟饭,微波炉打个三五分钟的事儿,应该没问题。尤其是在疫情时期,自己带饭确实不错。
如果是“做饭”,比如带些半成品甚至原材料,用微波炉去做熟,那这么做的员工确实有点过分了。这样时间很长,不是几分钟能搞定的,严重分散工作精力(想象一下,员工快到午休时间跑去淘米、打又鸟蛋,,,画面有点美,也不像话啊。再赶上让拜访公司的客户看到,成何体统?),而且影响他人使用微波炉(午休统共就一两个小时,一个人就占用十几二十分钟,你让别人情何以堪?)。做饭肯定是需要禁止的。

老板要扔掉微波炉,有点冲动。后续新闻里老板好像是服软了,说是一时冲动说的气话。(态度上服软了,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做饭还是热饭?这个可是有区别的。
如果是带的熟菜熟饭,微波炉打个三五分钟的事儿,应该没问题。尤 ...

热饭  自己带饭 中午用微波炉热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饭  自己带饭 中午用微波炉热一下

那他表述就有问题,就不该提“做饭”。带饭的也不一定都是自己做的,没准头天晚上下馆子吃饭打包的。

这老板精神上可能有点错乱。如果公司不支持这种做法,为什么要摆微波炉呢?说明开始是支持的。至于啥事儿让这老板突然暴了,应该有其它原因,比如用完了不盖盖、崩出来的残渣、汤汁长久没人打理导致有异味、在公司吃完了残羹剩饭和办公垃圾倒在一起导致办公室味道别致,甚至吃饭的地儿留下汤水残渣不擦(想象一下,下午开会,发现会议室桌上还能看到中午吃的葱花、屋里还能闻到有人吃的韭菜**蛋……)……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见招拆招的事儿,规范起来并不难。这老板可能暴躁了。
~
想起我们公司之前的一件事情:公司有个小茶水间,热水机放在那里,还放些小零食,还有一张小桌子(偶尔会议室被占用,临时也可以开小会),微波炉也在那里。热水机旁边原本有个塑料桶,大伙儿杯子里有剩水什么的会随手倒进去,很方便。水多了,保洁会倒,有时候赶上了我也会倒。但有一天,经理让行政把桶收起来了,一时间很不方便,倒剩水得跑去同层的洗手间。我问过经理这事儿(很多年的上下级了,这种事还是可以说的。),他说因为看到有人在剩水桶里吐痰,水上边飘着痰沫子,很恶心,观之不雅,让来公司的客户看到了也不好。你看,经理肯定不是不让大家喝水,而是因为因为这件事产生了其它问题。当然,后来过了一阵子,实在是不方便,就又放了个桶,不过是那种带个塑料篦子的,水不满的时候也看不到水里有什么,废茶叶什么的还能拦在上边。这事儿也就解决了。

网友B:
下班时间做饭,中午微波炉热饭,有问题吗?这公司领导脑子有洞,还是自己天天活在不接地气的天上?中国人讲究勤俭节约、身体健康,下班时间做饭也不行?点外卖,吃几顿都腻了。这种公司十有**是个垃圾公司,想出名,也不带这么挑战人之常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班时间做饭,中午微波炉热饭,有问题吗?这公司领导脑子有洞,还是自己天天活在不接地气的天上?中国人讲 ...

公司之前设置了微波炉,说明之前是支持的,否则一开始就不放微波炉不就完了?微波炉既不是劳动法规定的,也不会写在劳动合同里。那,我觉得有可能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大概率是有员工吃完了饭没收拾干净,给这位老板带来了不好的感受(比如让你通过痕迹、气味就被动地能判断中午某位员工吃了什么。。。公司员工吃饭不一定都在工位上,可能几个聚一堆在会议室这种地方吃。。。而且,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崩出来点东西是难免的,如果不打理,时间久了也会有味道的。)。其实这些事情本身都是见招拆招的事儿,规范起来并不难。他说把微波炉扔了,显然太冲动了。后续的新闻里说这老板承认自己冲动了,显然微波炉是不会扔的了,但应该会对具体的事情做一些规范。

@xianghou :给餐补更省事。一个月给个三百五百的。
我以为老板看到这种情况会反思,然后提供免费工作餐了呢

网友C:
若是做饭,必须禁止

网友D:
当年,安培泛达 还有大蒸柜让一众员工集体热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