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容减压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1-08-19):
对开关电源方面不太懂,在网上查阅的资料,自己做了个阻容降压电路,能实现AC220到DC3.3V输出,遇到问题,1,似乎刚上电时电压有点不稳,想请教资深工程师们,这电路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仿真。能用变压器降压的线路最可靠。

非常感谢!有几点小疑问,1,200K电阻改成并联的原因,2,如果我需要最大80mA的电流输出,1uf的x电容能实现吗,我也想用小点的,3,加电感是我觉得上电瞬间有很大的电流,想保护后面电路,我也不清楚是不是会有其它影响,再次感谢!

网友B:
稳压二极管不耐冲击电流,所以稳压二极管的位置我用的是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并在C1 C2两端。220V输入串联一个1W以上的10~100欧姆电阻防浪涌。

网友C:

稳压管非常必要,因为电容降压的输出电压随电流成反比,电流小时电压很大。搜索
复制

所以除了稳压外,在C4上要并联一个电阻,可吸收一部分由于负载波动带来的电压波动。
电容建议在1.2-1.5之间,不要太大。

网友C:

I=220/(1/2X3.14XC)=138.16mA,搜索
复制

这时2uF能提供的最大电流,所以建议你选小点,C4可以取大点,以免对后续电路冲击过大(很容易烧)。
小时候因为没有变压器,所以常玩这些,供参考。

奇怪,你公式是错的,可结果是对的。220*2*3.14*50*C=0.138A :C为电容值单位是F,所以此处C=2/1000000
请教您,公式中:3.14XC;C是什么?

网友C:
3.1415926不用解释吧。
C是电容的容量。

网友D:

7133 加个输入电容,适当接点负载试试。看一下手册,输出电容的值和类型也是需要考虑的,都会影响到瞬态响应。

网友E:
阻容降压,其实就是分压,
根据负载电流计算容抗,得出电容容量,此乃原理。

网友F:

10V稳压管是必须的,而且最好并联两个。阻容降压本质上是恒流源,负载变化时,需要稳压管来吸收多余的电流。

网友G:
楼主这样的阻容耦合主要校验两个点:
1、负载最小电流时,稳压管的旁路的电流是否在稳压管允许的范围,是否超过稳压管的耗散功率。
2、负载最大电流时,稳压IC的输入电压是否足够,功耗是否超过稳压IC的耗散功率。
其余的才是考虑开机的涌浪电流的影响,尽量减少开机因的涌浪电流损坏器件的几率。

网友H(2022-02-11):

放弃7333吧上电有过充,换个别的牌子的,输入并个电容,可以的话,在进LDO之前串个小阻值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