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HC32F460JEUA单片机串口对应的引脚

楼主(2021-08-19):
(无正文)

楼主:
有知道的说下呗。。。

网友A:
数据手册  2.2引脚功能表  最后一列Func_Grp1/Func_Grp2, 到表最后面查 Func_Grp1/Func_Grp2 对应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  2.2引脚功能表  最后一列Func_Grp1/Func_Grp2, 到表最后面查 Func_Grp1/Func_Grp2 对应值 ...

这个是QFN48脚的,,,比如46脚吧,最后是Func_Grp2,表2-2  Func32~64这个里边我怎么看,难道是这表里边任意一个功能都能配置到46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QFN48脚的,,,比如46脚吧,最后是Func_Grp2,表2-2  Func32~64这个里边我怎么看,难道是这表里边 ...

对,就是这个意思
例如串口3的发送、接收脚是Func_Grp2, 可以配置到 :25-28脚,39-46的任意一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这个意思
例如串口3的发送、接收脚是Func_Grp2, 可以配置到 :25-28脚,39-46的任意一个引脚 ...

谢谢。

楼主:
数据手册已经有了。